问个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5-11-11):
250穿越机可以用两个2204和两个2206的电机装机使用吗?

网友A:
没试验过,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飞控的自稳只是根据陀螺仪的数据来调节油门,但飞行手感肯定有区别,瞬间加油的时候可能会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验过,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飞控的自稳只是根据陀螺仪的数据来调节油门,但飞行手感肯定有区别,瞬间 ...

哦!那还是算了吧!安全第一!保险点吧!万一不行出点事故伤不起啊!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不安全。不然你的机子真的容易出现翻筋斗云的现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