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ro Pixhawk AC3.3一键自动航点、ROI、自动返航、一键自动着陆!

楼主(2015-11-11):
附上Fps_Kmz in Google Earth :

网友:
稳稳妥妥的,厉害!

网友:
孩子真可爱。。

网友A:
能熄火降落吗?

网友B:
我的F450非常不稳,Pixhack飞控,是什么情况。默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450非常不稳,Pixhack飞控,是什么情况。默认参数

默认参数肯定是不行的!

固件版本也有很多讲究。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参数肯定是不行的!

固件版本也有很多讲究。

固件版本3.3.1

楼主:
直升机固件没有这个版本,只有AC3.3 和 AC3.3.2 rc1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固件没有这个版本,只有AC3.3 和 AC3.3.2 rc1

我的是4轴,

楼主:
四轴到直升机板块扯啥,去多轴新手区!

网友:
能啊,切到自穩模式,油門切熄火就能放熄火降落了,基本上跟普通電直一樣

自動?千萬別,它會把槳功耗光,然後機子變石頭一樣掉下來

特技模式連自旋翻都能飛出來,還能實現一鍵救機

网友:
不知死活的玩家,讓小孩那麼接近直升機,,

是否真的出了意外才懂後悔?

---------------

一邊要搞遙控,一邊要拍視頻,一邊要拿手機,

如果這小孩不懂事,亂跑,你還能怎樣?

不知死活,沒見過出大意外的無知的人

-------------------------------------------

無知的人真不少,以為自家小孩就不會出意外,

球頭松脫,舵機抖舵,掃大齒盤,射槳,

都足夠令到直升機失去控制亂飛,

要傷了人才知道錯的吧,完全是【零】安全意識

网友:
看上去是自家的孩子,应该知道安全事项的

网友C:
应该是自家小孩,15楼太激动了,话这调得真不错,调头很平顺,锁尾嘛.....不知是硬件原因还是什么,没见一个人把PIX或者APM的真升机锁尾调到任意一款商业陀螺仪的效果

网友:
牛,这效果调的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自家小孩,15楼太激动了,话这调得真不错,调头很平顺,锁尾嘛.....不知是硬件原因还是什么,没见一 ...

Pixhawk是可以像特技直升机的陀螺一样锁尾的,只是固件从AC3.3 rc4开始,偏航控制更倾向于航拍应用,将比率调低、EXPO调大了,为了使Yaw轴动作更平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