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胖子慢速配置

楼主(2015-11-11):
  我有一架1680,但是上天的速度太慢,跟老人散步似的,而且经常失速,尾翼太软了,准备换载机,大胖子买的话设备都要跟着换,就相中了小胖子。
  但说的小胖子速度太快,我技术也一般,太快了驾驭不了,要慢速的话设备怎么配呢?或者帮我推荐一个载机,x6飞翼怎么样?

网友A:
装轻点就行。小胖装个3KG跟导 弹似得,能不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轻点就行。小胖装个3KG跟导 弹似得,能不快吗?

谢谢,那用什么电机?16还是28?

网友B:
1680好机啊,尾翼加强,做尾撑,老外fpv1680依然很潇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0好机啊,尾翼加强,做尾撑,老外fpv1680依然很潇洒,

加强了的,但是我这边风大,很多次都被风顶着,不切手动飞不回来,要个稳点的哇。。。。

网友C:
我的2814电机,装完全重1.7kg,用的4s5000电池,可以很慢,但不会像天行者那么慢,建议飞一些高速飞翼来熟悉高速的手感,然后飞小胖一点压力没有

网友D:
朗宇2216kv1250  9060桨。3S5000MAH,飞起来可快可慢,全重1300多克。巡航速度40.电流3-4A .推荐用那种重量只有315克的3S5400电池,保证你留空时间30分钟以上,轻松单程14公里。高度3000米。

网友:
想省电2216 1250kv 9045浆5200mah 4s 50a电调

网友:
好好搞搞1680,尾管蒙个玻璃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朗宇2216kv1250  9060桨。3S5000MAH,飞起来可快可慢,全重1300多克。巡航速度40.电流3-4A .推荐用那种重量 ...

我给你的一样的。。。。好事好飞。。就是要螺旋啊。。。。。。反航在头上盘旋都螺了啊。还是55的油门。。。。都螺旋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的一样的。。。。好事好飞。。就是要螺旋啊。。。。。。反航在头上盘旋都螺了啊。还是55的油门。。 ...

小胖对重心敏感,刚飞第一架的时候也螺旋过,结果是重心不对,重心对了后非常好飞,再也没有螺旋过,我都是全油门爬升,到达高度后飞控打在平衡模式,关闭油门滑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814电机,装完全重1.7kg,用的4s5000电池,可以很慢,但不会像天行者那么慢,建议飞一些高速飞翼来熟 ...

续航怎么样

网友:
20多分钟

网友:
天行者60A   2216电机  9寸桨  4S电池  5200毫安  足够你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用什么电机?16还是28?

我大胖起飞重量四公斤不到,航速50,可以接受的,并不快

网友:
用2216 KV1250 和 2814  KV1000试一试就知道自己想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