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配置只能悬停10分钟,正常吗??

楼主(2015-11-11):
蓝蜻蜓4108,KV700 电机,飞腾30A电调,TM 1355碳桨,双天4S 8000毫安时 15C 电池,四轴全重约2840克。
悬停测试,3.6报警,下来3.75左右,只能10分钟啊……
蓝蜻蜓官网数据 4108,KV700  用 1340桨  6A电流 推力 757克 ,飞机才2840克……为毛只能悬停10分钟,难道是桨不对??1340桨和1355桨差别有这么大????

网友:
电机KV值太高

网友A:
用310KV  1555桨试一试

楼主:
这跟官网的数据严重不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10KV  1555桨试一试

没银子换……上6S 电调也得换,飞腾30A不支持6S

网友:
e600四轴5300电池三轴云台狗四航线23分钟

网友B:
可以设置3.5v报警试试  算了下应该有15分钟的悬停时间

网友:
用小浆一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3.5v报警试试  算了下应该有15分钟的悬停时间

电池不会废?充电器显示充了7200多毫安时了

楼主:
用1340桨 效率会高吗??

网友:
以这个配置差不多就飞10分钟,官网的数据是单个电机的有效拉力,但是对于多旋翼而言一般数据还要打个8折左右,所以导致电流上升,桨效下降,再加上电池8000的也就能放电7200左右,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340桨 效率会高吗??

飞完下来摸摸电机和电调,温度高就换小浆

楼主:
用1340桨效率会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不会废?充电器显示充了7200多毫安时了

按充入电流7200ma 飞10分钟,以四轴算,每个电机耗电都接近11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充入电流7200ma 飞10分钟,以四轴算,每个电机耗电都接近11A了

大哥!这么说跟官方数据6a 提供757拉力差距很大啊!

网友D:
我是朗宇3508,kv700,30蜘蛛电调,4s5000电池,山寨tm1355桨。重2250克左右,也才能飞16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1340桨 效率会高吗??

我觉得桨的效率和长度很大关系,和螺距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朗宇3508,kv700,30蜘蛛电调,4s5000电池,山寨tm1355桨。重2250克左右,也才能飞16分钟

怎么我的那么重呢?你按照飞行时间推算的电流跟朗宇参数表符合吗?我的差的有点离谱,我的按照参数算的能15分钟,实际10分钟就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桨的效率和长度很大关系,和螺距关系不大

您试过apc 1355 或 1340 吗??

网友:
4s动力的jj本身就有点尴尬
3个电机算300w,电池总功率118左右,算下来是23分钟,打8折也将近19分钟
个人觉得那个效率表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试过apc 1355 或 1340 吗??

我现在用的就是1355桨,比1238桨明显强些,但是1340没有桨试过

网友E:
你什么电池,就算冲进去7200也不一定能放出来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电池,就算冲进去7200也不一定能放出来7200

双天 4s 8000mah 15c 不便宜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朗宇3508,kv700,30蜘蛛电调,4s5000电池,山寨tm1355桨。重2250克左右,也才能飞16分钟

你什么桨效率居然有十多g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就是1355桨,比1238桨明显强些,但是1340没有桨试过

APC的桨平衡性怎么样?谢谢!

网友:
楼主飞机怎么那么重

网友G:
我的4108挂700轴距挂4s10000电池暂时没挂云台挂个200g云台差不多也2800g

网友H:
你试试1447桨或1555桨,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4108挂700轴距挂4s10000电池暂时没挂云台挂个200g云台差不多也2800g

敢问哥们您的灰机悬停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哥们您的灰机悬停多久啊

10000电池还没飞过有根桨有个裂痕不敢飞、4S4000电池什么都不挂十分钟+重量忘了

网友H:
我的3508 580kv电机用1447桨,2200克,4S5200电池,能飞23分钟。

网友:
V3508 580KV  1555折叠桨 山寨2轴狗台挂狗 650Sport机架 ,之前山寨4S5000mah一直无法突破13分钟,后来换了电池同样4S5000mah,同样的配置没接Gopro省80克飞了18分钟。挂狗3.6V报警降落15分钟回压约3.7v。我的配置只能说明电池影响大。另外重量,,,没办法称不知道现在具体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APC的桨平衡性怎么样?谢谢!

我用的是仿apc的,有一个桨涂了很多丙烯颜料才能配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那么重呢?你按照飞行时间推算的电流跟朗宇参数表符合吗?我的差的有点离谱,我的按照参数算的能 ...

朗宇的官方参数没有我这个桨的,反正肯定不会和厂家出的参数一样的,就好像汽车的油耗一样,自己用总会高一点。

标称15分钟的飞12分钟感觉差不多了。

你是电池比较重吧,还有摄像机,马达也比我的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什么桨效率居然有十多g

防tm的1355桨。重量记得模糊了,要么就是没加山狗,轻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3508 580kv电机用1447桨,2200克,4S5200电池,能飞23分钟。

飞下来电机热吗?我3508 700kv的只感上到1355了,没感上14寸的。后悔当初买了700kv的,应该买小kv的。

网友H:
微温而已,你放心用大桨好了,我的电机,查力效表,最合适的是1555桨,我打算换1555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