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分析求助 自动调参无故掉下来

楼主(2015-11-11):
之前定高飞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突然4个电机同时无输出。

日志原文件http://pan.baidu.com/s/1i3qAzy9

网友A:
发现油门的输入和输出在最后坠机之前都有一个明显的突然抽风的情况。可以检查是不是遥控机和接收机有干扰  或者没接好之类的。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摇杆的油门没有输入  结果电机的输出一下子飙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油门的输入和输出在最后坠机之前都有一个明显的突然抽风的情况。可以检查是不是遥控机和接收机有干扰   ...

我其实也是怀疑这个问题,但是理论上遥控器没有输出飞控会给返航指令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直接掉下去,,有可能是返航没设置好,我试试看返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也是怀疑这个问题,但是理论上遥控器没有输出飞控会给返航指令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直接掉下去,,有 ...

设置返航高度为0  就是保持现有高度。默认是会飞到15M高吧  好像!反正这可能是会导致油门突然上升的一个原因 并且在油门杆子没动情况下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