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失败的双体风动船视频

楼主(2015-11-11):
速度慢,油门只能推到50%,再推船头就要沉入水里了
想把电机从后面移到前面来,改成前拉的,应该就能解决船头被压如水里的问题了

网友:
调整一下电机角度

网友A:
应该是你拉力线的问题,楼上说的对,调下电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拉力线的问题,楼上说的对,调下电机角度

怎么调   往上还是往下?
我往下调了点,没效果啊

网友B:
这么可能往下调,电机后置,要想抬头,你就要电机往上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可能往下调,电机后置,要想抬头,你就要电机往上调啊!

哦    明天试试

网友C:
船头升力不小于了 电机的下压力,从两个方面解决问题。

网友C:
打漏字了 是不能小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头升力不小于了 电机的下压力,从两个方面解决问题。

哪两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漏字了 是不能小于

我把电机座往后移了两公分,然后把推力线改成斜往上(也就是说风斜往上吹),可以吗

网友:
好帅,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2015-12-20):
没失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