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电机固定的问题

楼主(2015-11-11):
做了个纸飞机,用的是图片里面的桐木条+电机座,本来准备把桐木条搭在两根碳杆上,然后热熔胶固定,突然想到如果飞的时候发现推力线不对,貌似就
没办法调了。。。因为角度已经死了,除非把热熔胶弄掉,把木头上弄个凹槽慢慢调,然后再上胶,这样也太麻烦了,如果要多次调的话。各位高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方便的调试推力线角度

网友A:
就你的热熔胶就可以。热熔热熔,预热就熔,想重新粘了用电吹风试试,有奇效。

楼主:
汗,这样的话,出去飞就要带把胶枪。。。用来上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这样的话,出去飞就要带把胶枪。。。用来上胶

还真有用电池的胶枪。实际你也可以用两个Ω型扣子扣住碳管,用螺丝上紧在桐木方杆上,这个方案在外场好操作。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A:
就你的热熔胶就可以。热熔热熔,预热就熔,想重新粘了用电吹风试试,有奇效。

物理方法最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