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起飞老师往左和后方飘,什么鬼?

楼主(2015-11-11):
如题,配置是2204电机,12a电调,5040前锋,cc3dmini

网友A:
你多校正几次陀螺仪就好了注意是在机架安装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校正几次陀螺仪就好了注意是在机架安装情况下

机架安装?那就是说拿下来调是最好的老?

网友B:
试试重新校正水平看,如果初始水平校正的地方不平就会飘。另外飞控在机架是安装是否平了?如果减震垫本身不平也会这样。
PS,你“老师”真厉害,还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新校正水平看,如果初始水平校正的地方不平就会飘。另外飞控在机架是安装是否平了?如果减震垫本身不 ...

恩 ,如果是校准问题,我周末重新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如果是校准问题,我周末重新调一下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请问怎么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请问怎么校准??

把飞控拆下来放在桌面或者确保整台机子放平,把控调参软件OpenPilot,用向导设置一路NEXT下去,一直看到有一个圆圈里面有三个成120度散开的同心箭头的标志,点击“calculate”就会自动完成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跟你一样,请问怎么校准??

楼下给你说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