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下不用pmu模块NAZAv2能否支持GPS和miniOSD

楼主(2015-11-11):
各位请教下不用pmu模块NAZAv2能否支持GPS和miniOSD

网友A:
gps可以,can是在pmu上的,所以osd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可以,can是在pmu上的,所以osd不行

谢谢啦

网友B:
都可以 只要做个集线器就行  非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 只要做个集线器就行  非凡有

不会吧,非凡的集线器十个CAN口子的,而飞控上不是CAN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非凡的集线器十个CAN口子的,而飞控上不是CAN口吧

飞控上面的也是CAN口  只是外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