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救救我的 SKY MAX X8 续航时间怎么增长点~~

楼主(2015-11-11):
机架看着很漂亮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续航时间短  10分钟左右不超11分钟   其他都挺好就是续航时间太短了  人家四轴都能飞25分钟

电池4S6500
电调20A
电机大疆精灵差不多的2212 应该是KV920吧    原厂电机
桨 9443
三轴云台 +山狗

全重  2333g

怎么才能解决下续航能力问题

换大电池??还是换电机?或者换桨?

  ~~这个机架能不换掉最好

网友:
能上10寸桨么

网友:
八轴的效率本来就比四轴低。共轴又比平铺低。所以不能跟四轴比续航。X8优势就是动力和机动性。这是我潜水看到论坛上多少人都这么说的。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轻拍。

网友:
换大电池试试?

网友A:
在不换机架的情况下,加电池并不安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换大奖,换成dji的1038

网友:
先加大軸距至550,, 能上12槳的話,, 力效肯定會比9寸好奌(前題是KV能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换机架的情况下,加电池并不安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换大奖,换成dji的1038

正打算换桨  这个轴距太合适了 看看10寸能不能装下

网友:
你换电机吧 35一个的dji电机,他们家机器做工太烂 特别是螺丝太长,拿着还割手。那个头罩太劣质了。轴距太小,上不了大一点的桨。

网友:
你把云台乱七八糟的去掉,然后改成四轴,就可以和人家四轴一样飞25分钟了。

网友:
我的s500  jf2216 1047浆 4s2200 什么都挂了留空6分钟左右,4000的估计也就10分钟左右

网友(2016-02-03):
前辈能告知下x8的接线是这么的。。校准油门后为什么上面4个电调老是滴 滴 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