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70装好了,晒一下

楼主(2015-11-12):
170确实小很多,携带方便些,悬停我不大会,所以只有离地就跑。

网友:
好小巧的说!

楼主:
不过还是2204

网友:
为什么铝柱上有孔?不是一炸就断吗?

网友:
这种底面在上的方法桨可以大一点儿了

网友A:
做点1306和1106的电机 会不会有市场?

网友:
170 2204 4S1500MAH40C 已经在爽飞好久了!

网友:
耐炸是  机型的必备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点1306和1106的电机 会不会有市场?

1804的高KV值版本才是小鸡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4的高KV值版本才是小鸡正道

为什么呢?

网友:
180 190轴距用4寸桨。4寸桨用1806 1804级别大小最适中。2204太粗,1306纤细。1806、1804最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主轴不是3mm的是2mm的;强度偏弱;二是KV值低,用3S电爆发力不足。也就是说1804 3mm内轴,KV 3000的话用4寸桨 180轴距绝对爽。再往下的轴距150,130受制于摄像头大小和电池重量等因素轻量化只能靠简配来实现了。

网友:
这个机架挺漂亮的,pm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点1306和1106的电机 会不会有市场?

关键是价格,价格好一定有市场

网友:
电机座有角度,离地就跑吧……

网友:
罗哥 该一家发一个来耍哈了涩

网友:
1806,3000kv,4s,hq4045,呵呵!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