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M Lite飞控调参软件卡在启动界面,显示“跳过”

楼主(2015-11-12):
①已经反复检查NAZA Lite飞控与天地飞9接收机和4个电调之间的连接线,确认接线无误;打开遥控器以及连通飞控电源(电源模块接入主控LED口),NAZA LED模块也是绿灯长亮(应该也是说明飞控与接收机之间的接线无误吧?)
②因为是win7系统,usbser.sys也拷贝至c:\windows\system32\drivers,DJI_WIN_Driver_Installer.exe显示已经安装驱动成功;
③接着打开DJI NAZAM Lite Assistant 1.00调参软件,问题就出来了,一直卡在启动界面,显示“跳过”那页,人为点击“跳过”进入到下一个界面,调参软件左下角的红蓝两个灯也是一直暗着的!调参软件根本就用不起,
在线求未曾谋面的各位热心朋友解惑!

网友:
只要显示跳过,就代表飞控没有连接到电脑。。。
注意是否插入到底,或换条USB线、USB端口试试。。。

网友:
换数据线,或者USB口!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是接口或者换数据线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4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是接口或者换数据线的问题。具体解决方法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 ...

确实如此!早点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网友(2018-04-13):
LZ,我的是电脑系统问题,装GHOST版本的WIN7,由于有些USB驱动用得少,G系统将其删除了,用360安全卫士重装系统,问题解决了。希望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21-04-11):
你好,lite飞控有禁 飞区吗?

网友:
为什么用着用着就出现无法启动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