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行模式切换开关的英文怎么叫“idle”?

楼主(2015-11-12):
查词典也没查出来这个单词与“3d”,“飞行模式”,“螺距曲线”之间有任何关系啊

网友A:
Idle up mode (also called stunt mode) is a generic name for a flight mode that gives the helicopter enhanced performance, and is selected by throwing a switch on the transmitter. Often idle up is used to mean a mode with a linear pitch curve giving as much negative as positive collective pitch and a V shaped throttle curve ensuring that sufficient throttle is given to allow the helicopter to execute inverted maneuvers. The head speed may also be higher compared to normal mode, making the helicopter more responsive and suitable for sport flying or 3D.

With a stock transmitter the idle up settings will be pre-programmed into the transmitter. Before engaging the idle up switch, the helicopter should be spooled up in normal mode, otherwise the motor will speed up very rapidly, likely stripping the main gear.

A computer transmitter may have two or more idle up settings available, both of which can be configured to the pilot's taste and flying with separate pitch curves and throttle curv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le up mode (also called stunt mode) is a generic name for a flight mode that gives the helicopter  ...

感谢,你说的我看明白了,但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idle”这个词,我又查了一下,也许‘idle’在这里原意指的是“怠速”吧

网友:
3D就是可以各种乱翻,飞行模式就是普通与特技(3D)模式两种,飞行模式取决于个人设置的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所谓的曲线,就是你的油门摇杆上下拨动时,油门及螺距的变化会根据事先设置好的值来变化

网友:
介个无法理解。就像我们喜欢把坠机叫炸机。最多冒烟而已炸机和坠机半毛钱关系没有。为什么要说炸呢?

网友:
Idle 是略稱,全稱叫 Idle Up Mode.
這樣有沒有簡單?

楼主:
伟力120控有个idle开关,还有个gyro开关,不知道这2个开关有什么联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说的我看明白了,但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idle”这个词,我又查了一下,也许‘idle’在这里原 ...

是的
以前模型直升机只有油动版,idle(怠速)就是直接从油动模型借用过来的
这个想想throttle通道更容易明白。以前的燃油发动机是通过控制油门大小改变输出功率的,所以接油门舵机的通道就称为throttle channel。虽然现在的电动模型和油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throttle的名称就继承下来了,泛指动力控制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以前模型直升机只有油动版,idle(怠速)就是直接从油动模型借用过来的
这个想想throttle通道更容 ...

权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