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六通机有陀螺仪感度调节一说吗?

楼主(2015-11-12):
如果感度是出厂设置好,不能调节,或者只能在主板上调节不能通过遥控调节,那岂不是“五通机”而不是“六通机”?

网友A:
应该都能调的吧,不然还叫什么6通。我只知道至少我的小jj是能遥控调感度的

网友:
有些感度试写死的。。比如MCPX和驰援 的小鸡。其实六通鸡应该定义与是否可变螺距,可变为6通,不可变是4通。
华科尔直升机的DEVO系列协议。都要用7个通道。否则会有问题。难道华科尔很多年前就在生产7通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能调的吧,不然还叫什么6通。我只知道至少我的小jj是能遥控调感度的

你的是什么小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小鸡?

是K110,控里可以调陀螺仪感度,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3-6轴陀螺仪感度是不是和锁尾感度互影响?好像是感度调低,锁尾感度越高,求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小鸡?

HCP 60还在路上,HCP100 S   MCPX   MINICP    150DFC
其中MCPX  和60  100S是不可调感度   以前玩MCPX BL也不可调。
MINICP  和亚拓150尾巴感度可调。。

其实小鸡出厂预设好了尾感度。没必要调整。。。而且你会发现,这类鸡,尾巴的变动,也就是尾巴不是一个变量,都是固定的一个尾电机,之所以要调感度,可能是尾巴是轴传,各种细小的差别可能导致尾巴的感度需要一个“范围”。

网友:
这个是说明书上的解释,没有完全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CP 60还在路上,HCP100 S   MCPX   MINICP    150DFC
其中MCPX  和60  100S是不可调感度   以前玩M ...

期待HCP 60的评测贴,能赶上第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HCP 60的评测贴,能赶上第一个吗

赶不上。。。正好100S烧了个电调板发过去返厂了。一起回来。估计耽误几天。。。。。我也很期待60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赶不上。。。正好100S烧了个电调板发过去返厂了。一起回来。估计耽误几天。。。。。我也很期待60哈哈。
...

我是说第一个60的评测贴,论坛里好像还没看到啊,60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吗,要和100S一起发?这几天快递也慢啊,顺丰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第一个60的评测贴,论坛里好像还没看到啊,60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吗,要和100S一起发?这几天快递也慢 ...

en .付款好几天了,单机版,本来是1111发的。结果正好前一天100S电调出了问题。寄回去了。等一起回来。。。。。我也在煎熬啊。哈哈

网友C:
绝大部分小鸡三轴感度是固化的
亚托150除了尾巴,斜盘也可以调,是一个机械旋钮,在主板上面。

K120的斜盘和尾巴感度统一由遥控器调整以50为分界 大于50是六轴 小于50是三轴
对比50分界点,越大或者越小则感度就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大部分小鸡三轴感度是固化的
亚托150除了尾巴,斜盘也可以调,是一个机械旋钮,在主板上面。

也就是说3轴模式内,0是感度最高,50最低。6轴模式就是50最低,100最高。是这样吗

网友:
室内我还真试不出锁尾感度,有风的时候设置15以下才能感觉到感度过高,只是感觉,经你一说终于确定了,谢谢

网友D:
110螺距调到80急提时候尾巴会向右甩出去几厘米、、是尾电机跟不上还是感度问题?对了,油门是0   40   70   80   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10螺距调到80急提时候尾巴会向右甩出去几厘米、、是尾电机跟不上还是感度问题?对了,油门是0   40   70   ...

这油门曲线是普通飞行模式,这个模式突然提大螺距尾巴会甩。切到3D特技模式的话急提就是一根棍了。所以不是尾电机问题。我想这区别跟两个模式下的转速有关,特技模式的话转速不变(全部100),变的只是螺距,急提的时候反扭力变量相对小。而普通模式转速和螺距一起变,变量太猛,可能一下子反映不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油门曲线是普通飞行模式,这个模式突然提大螺距尾巴会甩。切到3D特技模式的话急提就是一根棍了。所以不 ...

嗯我也这么想、啥时候小机也来个尾巴补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我也这么想、啥时候小机也来个尾巴补偿

只要3D锁尾好就可以了,普通模式就是要温柔平稳地飞,也用不到急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3D锁尾好就可以了,普通模式就是要温柔平稳地飞,也用不到急提哈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