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穿越与监视器的那些不得不说的事

楼主(2015-11-12):
280四轴定了摄像设备了。有关监视器的事不明白,请教下各位 。看到有人用手机,用平板,用鹰眼来方当监视器用。这几个怎么用,还有鹰眼这一类的还有什么讲究。上个图,要不更没人看。当然标题也是有点……勿喷!

网友A:
我之前也用7寸显示器后来换成肥鲨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用7寸显示器后来换成肥鲨v2

不知道一般的7寸平电脑能不能做监视器,还是说必须要鹰眼这种给航拍用的了?

网友A:
发射要是5.8图传必须使用使用5.8接收加显示器.要用平板要用wifi转接模块-不建议楼主使用.有延迟

网友B:
穿越机fpv用视频眼镜才爽,四轴航拍,固定翼fpv大多用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要是5.8图传必须使用使用5.8接收加显示器.要用平板要用wifi转接模块-不建议楼主使用.有延迟

霍然明白,用平板的看来不能飞远飞快。那手机和平板一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fpv用视频眼镜才爽,四轴航拍,固定翼fpv大多用显示器,

视频眼镜好东西,后期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