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并充的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5-11-12):
b6平衡充+并充板,手上有8个花牌3s 2200毫安 25c电池,看网上大家说可以5a充电,现在我想6个同时并充,想问下这个电流该设置多少a?因为我感觉继续按5a充的话跟慢,大概要2个钟才能充满,请大家指教

网友:
好像b6最大充电电流只能到5A,可以考虑把2个3S串起来用6S冲,要求2个电压基本一致,不然平衡的时候比较慢。最好是换充电器。

网友A:
换充电器吧。。。 b6 只能那么慢 5a已经最大了。
而且并冲的电池电压要基本一致,否则 并联到一起的时候会向低压的电池放电,而且因为电池内阻很小,电流可能会比较大,损伤电池。
比如说 内阻 5豪欧, 压差 1v 那么接上瞬间电流会有100a。。。。 电压低的电池是是被充电。。算算看多少c了
当然这么计算不是很科学,但是也基本能说明并冲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电压基本相等 才可以并联充电。

另外,注意先插所有 动力插头 然后再 把平衡插头插上。

推荐una6, icharger 308duo,乐迪那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充电器吧。。。 b6 只能那么慢 5a已经最大了。
而且并冲的电池电压要基本一致,否则 并联到一起的时候会 ...

非常感谢你的专业解释,又get了一项技能!新手单纯自己摸索真的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