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遥控和图传距离

楼主(2015-11-12):
官方网站上写,精灵3遥控距离可以达到5km,但是一直不敢飞太远。请问大家精灵3最远飞过多远,一般安全最大遥控和图传距离是多少??

PS:如何增加遥控和图传距离,捆2张光碟有用吗?

网友:
我看捆光盘的 直线距离飞过10km

网友A:
请教一下捆光碟是什么意思。。这方法听起来很神奇 是信号放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捆光碟是什么意思。。这方法听起来很神奇 是信号放大么

意思就是 路由器捆 易拉罐 信号单面增强 一个意思

网友B:
很久以前不是有人发过单程7KM,来回14KM的视频么……那时候还是老图像压缩算法的精灵3,无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不是有人发过单程7KM,来回14KM的视频么……那时候还是老图像压缩算法的精灵3,无改动。

城市里直线飞2,3公里安全吗?

网友C:
前两天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毛头小子加了两块光盘,在海面上硬是直线飞了10公里,来回20公里,最后回来差点没电了,哈哈哈。。。。。。厉害,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才看过一个视频,一个毛头小子加了两块光盘,在海面上硬是直线飞了10公里,来回20公里,最后回来差点 ...

真有用?求教程!

网友D:
还是觉得在视距范围内最安全 最好中间还没有阻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觉得在视距范围内最安全 最好中间还没有阻碍...

安全永远第一

网友:
用光盘挺好用的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用普通的信号增强器飞了开回十公里,高度越高,信号越强

网友:
还有就是在飞远的时候尽量不要松开遥控杆,保证遥控一直给出信号,才能保证图传的接收

网友:
为啥要飞这么远呢 ?有5公里的传输距离,自己飞1公里范围内图像稳定就行了啊 !多轴也方便,起降场和固定翼比要求很低了,要飞其他角度 换位置就是啦,没必要飞那么远啊,就算你飞了5公里又怎样?要是遇到逆风,我看你飞不回来就只有提控回家,安全飞行最重要了。

网友(2015-12-13):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我用普通的信号增强器飞了开回十公里,高度越高,信号越强

信号增强器有图没

网友F:
精灵3这死贵的玩具我是不敢飞出视线。。。

网友G:
用光盘?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