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看看DIY视频眼镜的问题

楼主(2015-11-12):
之前看到有各路大神DIY视频眼镜,最近也在考虑自己弄一个,穷人一个,买不起高档货。
在某宝上看到了这一款魔镜

价格130RMB左右

刚好放得下5寸的小飞手,
之前看大神们都是用菲镜解决的聚焦问题,但是那样必定工程量会很大,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显示屏实现分屏显示,就可以直接兼容这个魔镜了。
但是貌似显示器本身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或者借助OSD能否实现?

楼主:
第一次发图片,貌似有点问题,将就看吧

网友:
是不是3d的魔镜

楼主:
貌似是支持3D资源的

网友A:
我已经研究很久了,就只是用上他的外壳,加菲镜只是为了缩短距离可以看清屏幕,如果是近视可以不用镜片。

网友B:
不用试了,不仅要换菲镜,而且必须要加长,否则很难看的舒服.不如你买两只960*240的 3.5寸屏幕改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研究很久了,就只是用上他的外壳,加菲镜只是为了缩短距离可以看清屏幕,如果是近视可以不用镜片。
...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貌似菲镜除了缩短距离的作用,还可以消除四角的阴影和变形。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像这种魔镜,都要要求手机分屏的,如下图,但是之前看大神们的改装,都是装了菲镜,直接用一块5寸显示屏的,是说用菲镜替代了分屏的效果吗?还是说不做分屏画面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试了,不仅要换菲镜,而且必须要加长,否则很难看的舒服.不如你买两只960*240的 3.5寸屏幕改的方便

请教一下,这款魔镜是可以调节距离的,眼距也可调,而且放得下5寸小飞手,尺寸我已经研究过了。
而且它在正常使用时是直接用手机分屏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菲镜啊。
所以我还没搞明白菲镜的作用,是替代了分屏的作用吗?换句话说,只要能让显示屏分屏,是不是就不用加菲镜了?

网友:
用两路视频分割器可以做到分屏,但是由于屏幕分辨率低,3分成两个屏后单个分辨率更低,图像颗粒感很强,体验效果不好

网友:
除非高清图传 高清屏分割,模拟的不爽,或者考虑楼上说的两个3寸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款魔镜是可以调节距离的,眼距也可调,而且放得下5寸小飞手,尺寸我已经研究过了。
而且它 ...

你那6寸是一个画面 原装是卡手机 一只眼睛一个画面,能一样么?拆了中间的 遮挡板 是必须的,换菲镜是改善双眼焦点.不换没戏 换了 不加长也没戏,中间模糊 两边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6寸是一个画面 原装是卡手机 一只眼睛一个画面,能一样么?拆了中间的 遮挡板 是必须的,换菲镜是改善双 ...

所以我在考虑不拆遮挡板,用5寸分割屏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用两个3寸屏是肯定没问题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考虑不拆遮挡板,用5寸分割屏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用两个3寸屏是肯定没问题的啦

这个难度比你单买监视还难.木有方案只能想想.只能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考虑不拆遮挡板,用5寸分割屏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用两个3寸屏是肯定没问题的啦

我用的屏幕分割器,不过5寸屏太小了,800*480割出来的画面清晰度不行,比例也有点问题
一个分割器也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屏幕分割器,不过5寸屏太小了,800*480割出来的画面清晰度不行,比例也有点问题
一个分割器也100 ...

能否传眼镜的靓照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传眼镜的靓照上来看看?

手头没有,回头照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貌似菲镜除了缩短距离的作用,还可以消除四角的阴影和变形。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像这 ...

因为我远视,要想看清屏幕大概在20CM看效果好,近视的我不知道多近的距离,做一个外壳其实就是遮光罩,如果做这么长的话太难看了,只好采用菲镜来缩短距离,在菲镜选择我也是走了些弯路,一般180比较舒服点,120可以缩短更多距离但是视角太大,边缘也能看清但是一次看不完,眼睛要左右动。你买的灵镜必须加装菲镜然后再延长一点菲镜到显示屏的距离这样眼睛不累,调好了是种享受,调不好会觉得很垃圾,我觉得我做出来的效果比2000多的视频眼镜效果还好,屏幕很大,只是比较难看,没米难看就难看了

网友D:
用菲镜的方案需要加长魔镜,重心太靠前,戴着很不舒服,而且画面不清晰,四周图像有变形
分割器这个方案也不行,因为16:9的屏幕分成两个之后就变成8:9,图像变形了  而且分割器也比较重    分完之后会进一步降低分辨率
推荐楼主用两块3寸的雪花屏,效果非常好 ,当然分辨率一定要买搞一点的    大于3寸的屏会看不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菲镜的方案需要加长魔镜,重心太靠前,戴着很不舒服,而且画面不清晰,四周图像有变形
分割器这个方案也 ...

谢谢分享,看来也只有这个方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