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APM - 检查 LOG 里的 EKF1~4 参数,补了多余。

楼主(2015-11-12):
AC3.3 后正式启用了EKF扩展卡曼滤波运算, 只在PIXHAWK运作.
自从换了PIX后, 相比APM, 飞行PID变得很细腻好飞稳定的很, LOG可以全开方便调校,但是:
1.初始 GPS等待时间变长了(之前的6M大概要3分钟), 才能开始定点, 所以PIX最好用8N.
2. 自检严格的多了, 各式红色警告常可看到, 非得排除不可.
刚换PIX时, 一部550X4常常飞行中触发Land模式, 必须手动解除赶紧返航,
这部X4是自制机架,非常得意的作品, 调校的很顺手高速/定点都很强大,
换了PIX常在高速航线中不预警失控LAND保护,
各式初始罗盘,加速,设定调参还是无法排除
LOG 出现的是err ekf_check-2, 会立即LAND,也就是飞控侦查到传感器出现异常了。
LOG 档 : http://pan.baidu.com/s/1hquaqUw
从LOG一般记录看不出来到底是哪里有问题,排查中开始上网学习EKF参数的意义,
http://dev.ardupilot.com/wiki/extended-kalman-filter
官网的介绍很详细多余,整理出简要说明在后。
最后在EKF4记录中得知是GPS速率SV/定位SP不正常,

估计是6M用久太老了换掉7MGPS后一切OK了。
简要的EKF 参数说明:

以下补充“多余”的部分,想研究的可以慢慢看。。。

网友A:
刷了3.3,一去室外就罗盘异常,无奈退回3.2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3.3,一去室外就罗盘异常,无奈退回3.21了

3.3后的检查"异常" 严格, 场上的飞友都会遇到.
特别是罗盘, 到室外有时摆放风水不对,就出现红色警告;
GPS就是9颗LOCK状态, 也还不一定通过检查可以打开定点, 要点时间...
比较正确的办法, 还是飞行后检查分析LOG, 特别是EKF4.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后的检查"异常" 严格, 场上的飞友都会遇到.
特别是罗盘, 到室外有时摆放风水不对,就出现红色警告;
G ...

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3.3把通讯频率提高了导致一些电磁干扰做的不好的硬件直接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另外一种说法是3.3把通讯频率提高了导致一些电磁干扰做的不好的硬件直接挂了……

不太清楚这个通讯频率, 不过PIX的数传常不好连接,
不喜欢EKF的检测, 不必刷回3.2, 只要 AHRS_EKF_USE = 0;
然后拼人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后的检查"异常" 严格, 场上的飞友都会遇到.
特别是罗盘, 到室外有时摆放风水不对,就出现红色警告;
G ...

9颗星锁定不靠谱,我试过在地面 9颗星hdop还在5 ,比预设值2.3 高了倍多 ,现在我都以hdop作准,不低於2.3 就不用gps模式,用定高模式飞就安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9颗星锁定不靠谱,我试过在地面 9颗星hdop还在5 ,比预设值2.3 高了倍多 ,现在我都以hdop作准,不低於2.3 就 ...

PIX 的情况跟APM确实不太一样;
常常 GPS 9颗星LOCK状态下精度小于2.0, 初始2~3分钟内的定点, 还是经常定不了, 要耐心给点时间;
也就是PIX对于数据筛检挺严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了3.3,一去室外就罗盘异常,无奈退回3.21了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换了两个飞控都是这样,我还以为飞控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换了两个飞控都是这样,我还以为飞控坏了呢

EKF会把你的飞机状态作记录跟分析; 是PIXHAWK很具价值的一点!
调整比较好的机子, 可以看出 EKF3 噪音会在建议值内, 不管怎么操这样的机子是很让人放心去飞!

曲线也确实在 EKF4 门槛内, 不再出现警告了!

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数值, 如果在建议范围内, 个别把 EKF_XXX_GATE 门槛调整, 不用担心警告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EKF会把你的飞机状态作记录跟分析; 是PIXHAWK很具价值的一点!
调整比较好的机子, 可以看出 EKF3 噪音会 ...

可能是好久没飞了,可以看到前一段偏差还比较大,飞了一会儿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好久没飞了,可以看到前一段偏差还比较大,飞了一会儿降下来了

主从罗盘讯息会自适应融合, PIX热机时间比APM会长的多.

网友D(2016-01-12):
请问EKF2的罗盘数据正常范围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EKF2的罗盘数据正常范围应该是多少?

EKF2 里面的都是记录值,个别机子不同。
检查值在EKF4.

网友E:
刷了3.3.2和3.3.3,ekf 的 compass variance 在室内測試,老是飆高到黃色或者紅色。最近比較大風和下雨,不知道到室外會不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了3.3.2和3.3.3,ekf 的 compass variance 在室内測試,老是飆高到黃色或者紅色。最近比較大風和下雨,不 ...

点击EKF会告诉你什么值偏高了。。估计是罗盘没转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击EKF会告诉你什么值偏高了。。估计是罗盘没转好!

我把飞控从机架上越升越高,今天升到了图片的位置,从log analyzer的60%罗盘干扰到今天14.79%,我直觉告诉我很可能是飞控下面是分电板的原因,罗盘转了一个多月了感觉手臂都长肌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点击EKF会告诉你什么值偏高了。。估计是罗盘没转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viberations 3.3的Y轴被风吹下就超过25出感叹号了,X轴也是比较高。每风的话就没什么事。(tower app里看到的)。还有根据介绍的EKF也学着看了下感觉都是在安全值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原因viberations 3.3的Y轴被风吹下就超过25出感叹号了,X轴也是比较高。每风的话就没什么事。 ...

看来不错啊,抗风要看动力桨状况及PID。
EKF可以实时观察GUI上面的,震动也可以,MP1.3.3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不错啊,抗风要看动力桨状况及PID。
EKF可以实时观察GUI上面的,震动也可以,MP1.3.34

对~ekf和哪个实时我知道,在手机数传app上也有不时观察。
我动力是e800加大疆他们13寸的桨,找天没什么风做一下自动调参。
谢谢你的ekf讲解,很有用

网友F(2016-02-16):
你好!那份表格有一些玩家想要,我在这里下载发过去,应该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那份表格有一些玩家想要,我在这里下载发过去,应该可以不?

一起玩有何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玩有何不可?

谢谢你咯,😄

网友(2016-06-01):
APM带有两个EKF,EKF2貌似有取代EKF1的趋势。

网友:
强。实用的技术贴

网友:
分享精神值得点赞

网友(2016-12-19):
改天换个机架试试

网友(2019-06-04):
楼主的这些PIX的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膜拜!!!    还有EKF1 2 3 4 分别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