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得06a遥控接收机红灯一直快闪是不是遥控挂了没有发射信号

楼主(2015-11-12):
上次用好好的,打开接收机就快闪了,控也能开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重新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对码

不是2.4g控

网友B:
表示电压低,测下电他电压

网友:
电池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电压低,测下电他电压

控电压低就报警了,用充电器插上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电压低就报警了,用充电器插上还是不行

检查电池弹簧生锈没,开关接触
检查摇控内剖电压应有十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池弹簧生锈没,开关接触
检查摇控内剖电压应有十5伏,

谢谢,接收机坏了,换了一个接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