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朋友的大疆精灵为什么一直头朝下,不能平稳起飞。

楼主(2015-11-12):
各位大神,因小弟家的atg四轴炸机后多个部件炸毁,入手朋友不玩的精灵f40,但是上电后遥控稍微动下就前两轴插地往前撞去,因为朋友比我还生,所以希望各位大神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水平效正

网友A:
如果水平无问题,带相机起飞,如果相机安装位置靠前,那起飞就会向前倾,只需要加大油门起飞1米以上再放油门就可以悬停。

网友:
这个软件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水平无问题,带相机起飞,如果相机安装位置靠前,那起飞就会向前倾,只需要加大油门起飞1米以上再放油 ...

没带相机,不能起飞,一动油门就前段头插地,飞行器反倒螺旋桨朝前方,降落架在后方,一直这样前移,知道碰到障碍物停止。

网友:
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