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炸机,碎了一地

楼主(2015-11-12):
切了下返航,突然掉高,切手动 已经无力回天了,螺旋着从120m垂直下来。
麦田撞了个坑,机身报废。 清理的时候发现现成还有空速计套,真是醉了,起飞忘去了。

网友:
什么飞控啊?我用非凡的出现过相似的情况

网友:
同问:什么飞控?

网友:
切返航怎么会失速?切之前是什么模式飞的?

网友:
和飞控应该关系不大,是不是胖子重心不对?

网友A:
翅膀真结实,法航巴西坠的那架也是保养后忘了取掉空速管上的套

楼主:
民航也忘去套呀。

楼主:
翅膀结实,主要是我换了一个3K碳管,这个碳管45元,比原厂的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翅膀真结实,法航巴西坠的那架也是保养后忘了取掉空速管上的套

网友:
空速计套住了,应该不是炸机的主要原因吧?

楼主:
嗯,空速计 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机翼真结实

网友:
在民航里未取下空速管套飞机起飞已经是一般事故征候了

网友:
真的是胖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翅膀真结实,法航巴西坠的那架也是保养后忘了取掉空速管上的套

那个是空速管结冰冻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空速管结冰冻住的吧

不是,就是封条没撕。切自动驾驶后失速

网友C:
不算高,我的小胖子也是突然失控在**米炸下来,只有电机和舵机残存下来

网友:
空速管戴套导致切自动驾驶后无法检测到空速造成飞控误判,结果失速

网友:
够惨的,120米的高度手动应该能改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算高,我的小胖子也是突然失控在坝光1200米炸下来,只有电机和舵机残存下来

坝光好地方啊,请问具体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坝光好地方啊,请问具体哪里?

就是下高速路口一直走啊!去过的人都知道那里很多人飞

网友:
炸得真惨,慰问楼主!!!

网友(2016-01-28):
空速套上没用空速必死无疑啊!深表哀悼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奥姆威的图传怎么和osd接线的?

网友(2016-03-03):
请问使用加长机翼好飞吗??

网友:
兄弟,前阵子我也是,用A控,157码时转弯螺旋,地上砸了一个坑,电池,图传全坏了,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