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经验分享(感谢RCFANS的极速龙)

楼主(2015-11-12):
感谢RCFANS的极速龙模友,他的贴子太精彩了,现分享给大家

注:下文红色及带下划线文字为重点和需注意事项。
船模的种类:
  船模的种类大致可根据其外型分为单体船双体船。(其他三、四、五、六、七、八体船...不在讨论范围undefined)
单体船:

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个身体
优点:结构简单灵活使其最大的优点,常用于绕标比赛
缺点:重心和运动姿态难以控制。易产生“磕头”和空泡效应效应。
双体船:

优点:双体船常见的就是CAT。(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它CAT,哪都看不出它同猫有啥关系。莫非它们是“近亲”)双体加上隧道结构的船体在稳定性上有了很大的优势,在船体起滑后,空气能够从两个浮筒间高速穿过,有效的利用了空气动力并稳定了船体姿态保证高速运行。双体船也被誉为“破百利器”,其美丽的水花和极高的速度是单体船无法比拟的。常用于个人玩家创造直线最高极速的船体。
缺点:双体船的缺点也是单体船的优点,因结构关系,其横向稳定性略低于单体船使其不能以较高的速度过弯(我的船不知道横滚过几次了。涅姆啊...)。而良好的空气动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来个“后空翻”。

名词解释
空泡效应:
  空泡效应常在使用半浸桨的单体船和使用双驱的双体船上出现。螺旋桨是将位于前方的水吸入并高速排出,而由于结构关系,螺旋桨被安装于船体的正后方,船体阻挡了水流被螺旋桨吸入,在高速时产生真空状态降低了螺旋桨的工作效率。因此,许多使用半浸桨单体船都增加了出轴,使螺旋桨远离船体保证了螺旋桨的正常使用效率。理论上,螺旋桨离船体越远,空泡效应越小。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增加了出轴保证了螺旋桨同船体的距离,但同时也增加了船的力臂并改变了船的重心。而对于使用直轴的船来说,因为直轴都是以一定向下的角度入水的,所以,如果出轴越长,螺旋桨就吃水越深。如此一来要么就是效率降低,要么就是船体被推的太高导致不稳定现象。正所谓:“物极必反”。undefined
单驱双驱:
  单驱双驱主要是指双体船的动力配置,由于真正的CAT就是使用双驱动力,而过去因为船体结构、大小、速度、重量、内部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很少使用双驱动力。而在进几年,不少厂家推出了体形相对较大的船壳,加上有不少玩家为了追求其“仿真度”和性能。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玩家开始着手制作和改造其双驱动力艇了。而上述的“仿真度”不光只是加套动力和外观上的接近。更多的是双驱船那跑起来的姿态和声音是单驱船无法比拟的。(我们常说:单驱跑得速度,双驱跑得是感觉)。
半浸桨全浸桨:
  全浸桨大都安装在模型船的底部,整个螺旋桨在工作时都被浸在水中。我们常能够在ECO和耐久比赛的船上看到全浸桨结构的船。而半浸桨除了结构上同全浸桨有很大的不同之外,其安装位置和工作原理使其最大的特色。半浸桨大都安装在船体后方,螺旋桨的中心线同船体底部成同一平面。如此一来,当遥控船开起并起滑螺旋桨只有在下方的桨叶是接触水面并推动船模前进的。这也是使用半浸桨的船模容易起滑和能够产生很高很美丽的水花的秘密。
半浸桨的安装位置

半浸桨的吃水深度

起滑:

  众所周知,水的阻力要大于空气,船体接触水面越少船的阻力也就越小,当然其速度也就越快。(前提是要能够保证起滑高度和船体姿态)。一般,搭配和调整得当船,在静止时船体一部分是在水下的,但起滑后整个船体将会离开水面,其高度就要看船体的总重量、动力、风浪、螺旋桨直径、螺旋桨吃水深度等。但不管是双体船还是单体船螺旋桨的角度是固定的,(虽然使用软轴和支架可以调整)但如果是没有调整好重心的船体尤其是单体船,当其起滑时常常会船头略高于船尾,甚至是高出很多,如此一来不光是容易产生“磕头”现象,更主要的是螺旋桨所产生的“推力线”也会随着船体的上下摆动而改变,如此一来便周而复始影响了速度。

单体船起滑

双体船起滑

软轴直轴
  直轴结构相对简单,使用高强度的钢轴材料,套在两端带有轴承的轴管上。从阻力上来讲直轴要比软轴小了许多。然而直轴也有其缺点,因为轴不能弯曲,所以在安装时会有一定向下的角度,而前面也说到了出轴长度,螺旋桨的吃水深度等等。因此,直轴在安装时对于玩家的制作工艺和经验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不过最近的MONO也有不少使用直轴这些小船们还跑得挺快的。真是不得不佩服那些玩家啊)undefined

软轴直轴来说相对复杂,一头需要焊接一小段直轴。以用于固定在软轴吊架上并可以固定螺旋桨除了软轴体本身外还需要在外套上“塑料王”和铜管,因为软轴本身的特性,故需要将整段用铜管包裹只露出两侧头。当轴管弯曲使用时,因其接触面要多于直轴,因此其阻力也就大了许多。所以在安装软轴时需要在软轴体上加上足够的润滑油脂。一是为了润滑,二是为了散热,三是为了起到密封防水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软轴分正轴反轴因为其加工方式不同,上面钢丝缠绕方向也不一样,因此,使用不同转向的电机需要配合不同的软轴,不然就等着爆轴吧。另外,软轴同电机的固定也需要把握好尺寸,因为软轴一般都是靠锁头固定的,就和那些电动工具一样。如果距离未把握好,软轴体露出过多,(这里指锁头和铜管之间的距离),在高速旋转时软轴受力并弯曲那时就等着“爆菊花”吧。undefined

软轴同电机的距离

网友:
等着更新

楼主:
螺旋桨螺旋桨的原理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也都会明白。这里主要给大伙讲讲目前流行的船模用螺旋桨的材质、区别和参数。
材质:目前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螺旋桨基本就几种材料,一种是碳塑,一种是黄铜,一种是铝合金碳塑桨价格便宜,但强度最弱,500mm以下的电船勉强能够使用,如果船体重量和体积偏大的就不建议使用碳塑桨了。黄铜桨铝桨是目前流行也是非常常用的螺旋桨材料。其优点非常明显就是强度极高,而且桨型能够保证加上可选择的尺寸也较多,如美国的octurar 。不过使用黄铜桨需事先打磨抛光,因黄铜桨多为模具压制,桨叶边缘会有毛刺及边角料,如不去除会影响使用效率。技术好的老鸟能够把黄铜桨的桨叶打磨的如刀口一样的锋利(杀鱼不错)。而抛光不光是为了好看同时也增加了螺旋桨表面的光滑度,以避免水流通过桨叶产生激波和乱流降低效率。我记得在某篇文章看到过一些数据,打磨过和抛光过的螺旋桨可以增加1-2公里的时速。
种类区别:船模用螺旋桨,除了上面讲到的全浸桨半浸桨之分。从固定方式上也有所区别。使用螺纹的为德国桨(或者说德系桨),而使用桨插的为美国桨(或者说美系桨)。德系桨的中心内孔都有螺纹,螺纹方向同电动机转向相反,如此一来只要螺旋桨在水里工作,因为反扭力的关系会使螺旋桨始终保持旋紧状态。其优点是换桨极为方便。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德系桨前虽不用加螺丝胶,但在旋紧螺旋桨后用手拿住船模放在水中空转几下油门,以用水的阻力来帮助旋紧螺旋桨。不推荐用特别的工具特意的旋紧螺旋桨,以免伤到轴系或桨叶,而且用水的阻力带来的旋紧除了能够保证紧度之外在换桨时也容易拆下。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可安心下水。(不过我自己心里还是很少用到德系桨总觉得怪怪的)
美系桨的安装相对复杂,需配合专门硬轴。(其实也不复杂,只是在传统硬轴的螺纹后一点开出凹槽以固定桨插。自己也可以搓的)螺旋桨的中心筒柱一边开有凹槽,以同桨插的突起卡死。而在轴装入吊架后垫上塑料王垫片再加上桨插桨插上的“猪头螺丝”旋紧,记住一定要上螺丝胶。后再装螺旋桨,再在外面使用带自锁的螺母固定。(最好是用带自锁的螺母,没有的话就需要加点螺丝胶了。)而在锁紧螺母时不能太用力,以免使得桨插偏心或者螺旋桨偏心。

桨插

美系桨轴系安装示意图

美国的octurar黄铜桨,留意中心筒柱的凹槽

个人经验:由于美系桨中心筒柱没有螺纹,故内径一般要比轴略大一点(其实大了不少),如直接安装上去,会导致螺旋桨不同心。长期使用会增加硬轴磨损和弯曲。我自己的解决方法是:以中心筒柱内孔为4mm的螺旋桨为例。拿一个4mm的香蕉插头。这个很好找吧一般的4mm香蕉插头内径为4mm,外径在4.7mm左右,将“母头”公、母、男、女自己分吧空心段锯下,长度从螺旋桨的中心筒柱一侧至凹槽即可。而螺旋桨的中心筒柱内径在4.7-4.8mm之间,然后当垫圈一样垫进去。真心好垫,过盈配合哦。仿佛香蕉插就是为这个而设计的就完成了。如此一来就完完全全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尺寸:
  关于尺寸小弟我因为只使用过美系的octurar,所以只能给大家介绍下美系桨的尺寸数据。
一般我们常能够看到的螺旋桨尺寸如:435、437、640、642、640*3、935*3等。那么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octurar 640尺寸的黄铜桨为例:第一个数字6代表了螺距同螺旋桨直径的比例。6就代表螺距1.6(这里我有点忘记如何形容了,欢迎老鸟们更正。)而后两位数字就是指螺旋桨的直径,40就代表了螺旋桨直径为40mm。而有些螺旋桨后有个“*3”如640*3。这个代表了桨叶数。“*3”就代表了三叶桨。

楼主:
.动力配置
观念及认识:我遇到过许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电机KV值可以吗,那个电池好用吗,到底应该用多少KV值的电动机和螺旋桨...”首先我要说的是在这里有很多都是玩模型车的高手或者师傅们。如今已是无刷电机锂电池的时代了,尽管空模,车模,船模的无刷电机锂电池都大同小异,但仔细研究就能发觉其实厂家对其划分不光只是为了“扒分”,的的确确有他们的道理。简单的来说,一条模型船要让它跑得快又安全,搭配是最关键的,其中包括:船体大小、重量、类型、螺旋桨尺寸参数、电机KV值、电池电压等。而这些个参数就同模型遥控车的camber tone、caster、toe、camber、downstop or droop一样都有着相互关联的关系。任何一个参数的改变都会对其他部位的参数发生改变的。然而,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遥控车和遥控船的驱动方式不同。遥控车是用电动机通过减速齿轮传递到四个车轮跑起来的。而遥控船基本上都是电动机直接驱动螺旋桨,而整个船体仅仅只依靠一个螺旋桨推动。因此,船模电动机的负载就要比车模的高了不少。电动机负载的增加也就增加了其电流。尽管车模的电动机和电调所沉受的电流也很大,但仅仅是在其起步加速和刹车的短暂时间里。而船模因为不像车模,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基本上都是“全油门”行驶,加上直驱带来的直接负载。因此,船模所使用的电动机需谨慎选择。

电动机的选择:无刷电动机分内转子外转子。(真是废话...)
外转子电机因转子的重量和直径大,级数多因此外转子电动机的扭力都非常强劲。但因市面上大型的高KV值外转子电动机很少,加上外转子电动机在船模中的散热困难,虽然已经有厂家生产了带水冷散热的电动机支架,但因其只对外转子电机的定子做散热,效果一般。所以我们只有在自己改装小船,如600mm以下的电动船可以使用。
内转子电机的优点就是转速高,散热方便。一般是直接将水冷套套在电机的外壳上。由于散热面积大,又是水流能够直接接触电动机的外壳,(同汽车发动机的湿式缸套一样)因此内转子电动机被广泛的使用在船模上。然而内转子电动机也有缺点,就是其扭力不及外转子电机。当负载过大时,内转子电机的电流会急剧上升而温度也会随之上升。加上内转子电机的级数较少。因此想要船跑得快,对于选择内转子电机就要花点心思了。

内转子电机及水冷套

一般来说,当你想买一条船壳时,卖家基本都会告诉你用什么配置,或者至少是用什么电池。因为船壳的大小就限制了电池的尺寸。当你根据船壳尺寸决定了电池大小和电压后就可以着手考虑电动机KV值了。
说到KV值我们在这里再简单的温习一下:KV值简单的来说就是代表了电动机单伏电压的转速。无刷电动机的空载转速公式是:电池电压V*电动机KV值=电动机的空载转速。
从公式上就能看出增加电池电压或者电动机的KV值就能提高转速。但KV值越高电动机内部的线圈越少,电阻越小,扭力也越小。相对的电流也越大。因此,船用电动机的KV值不宜选择太高。(上面已经说了,船模电动机负载很大)。那么如果增加了电池电压,虽然安全,但也等于增加了重量,同样的有所损失。一直在和身边的朋友说的“高压低流”就是这样的配置,选择电压高的电池,这样及保证了转速也保证了电流不会太大。这样做是有其道理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选择电流较小的配置既能够保证航行时间,又能够保证电池,电调和电机不会因为电流急剧增高导致其烧毁或损坏。
高KV值电机:说了这么多难道就不能用KV值高的电动机了吗?其实也不是。螺旋桨推力大小是靠螺距来决定的。就和汽车的高速档位一样,但是一味的增加螺距而不增加转速,反而会降低速度增加负载。其实说到底,任何靠旋转产生动力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转速的。就像F1赛车的发动机,有些车队的赛车能够在直道上超过别的赛车靠的就是比别人赛车发动机高出仅的几百转的转速。但前提是发动机要能够“承受”!同样的我们的电动机也要能够“承受”。“承受”什么?就是“承受”高温、潮湿、和高电流。所以,就算外型尺寸和参数都相同的内转子电动价格会差别这么大就是因为厂家在设计和用料上的区别。一般越贵的电动机其内部的设计越是合理,而且其用料都非常的好,能够抵抗高温、潮湿和高电流。(个别品牌效益除外)我就经历过这样的问题。我曾经的CAT上选择了一款国产的价格相对较低的B36内转子电动机。新船下水无任何问题,但当油门推到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时,电机突然停转,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当把油门关掉再推,电机又转了,但以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又发生这个现象了。后来询问“高手”才知道这是电机发生“堵转”现象了。后来我就换了价格为这款电机一倍之贵的另外国内厂家的同尺寸同参数电动机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了。这个事就高速了我船模的电动机要求非常的高,选择时不能只看KV值和便宜的价格。(玩模型就是烧钱啊...undefined)
名词解释:
堵转:堵转是笼统的叫法,其实就是电动机内部短路。新的电动机为什么会短路呢?(旧的也包括)。由于厂家出于成本的考虑在用料上选择相对较差的材料,比如漆包线。差的漆包线因其生产工艺差,其本身电阻较大,而且表面的漆膜容易受高温脱落或易被电流增大而击穿,导致电机内部短路。因此,当朋友们出现同我一样的问题(油门一高就停转有时还会尖叫)应立刻停止并慢慢将船模开回来,在换新电动机前不要再开他了。以免烧坏电调。那时你就要换两样东西了。(更烧钱)
此外也要控制好温度,这里的温度是指电机,电调和电池的温度。一般电机的温度最高。但如果哪天你的电动机烫的手都无法摸上去了,说明你的配置有问题了,或者说你操纵的太猛烈了。因立刻停止让它休息会。小弟我没有固定去测量温度,但从经验上来看,夏天手摸电机稳定稍微高出一点,大概在60度左右,就没什么问题了。冬天可能还要低一点。

螺旋桨的选择:当电池电机选择好以后就可以选择螺旋桨了,其实螺旋桨没有固定的最好尺寸,就和遥控车的齿轮T数一样,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地和配置来搭配的。有钱的高手们都是有很多的螺旋桨一个个的测试,回来要么用“功率分析器”读数据,要么就是摸电动机温度。说到功率分析器小弟就有一台,(牌子就不说了,反正出过的厂家就这几个,免得有做广告之嫌疑)我个人觉得是玩电动船模必备的一个工具,用它就能够准确的测量出船模行驶时的电流,电压,和电动机转速等信息。玩家可以根据这些参数再选择螺旋桨的尺寸和其他配置。这样才是明智和安全和低成本的玩法!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A:
棒,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动力配置
观念及认识:我遇到过许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电机KV值可以吗,那个电池好用吗,到底应该用 ...

分享下F1...

网友:
看来要买一个功率分析器

网友:
说了这么多  LZ推荐个65cm的O艇吧 速度7、8十左右就够了

网友:
船跑的真快,
还有知识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棒,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帖子了

甚好甚好,很久没见过这么爽的帖子了!

网友:
太长了,没看完
关于螺旋桨 真空 问题现在在模型船上半浸桨上不多见,反而全浸桨上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是出现在螺旋桨的工作面上,而不是背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很好的文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动力配置
观念及认识:我遇到过许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电机KV值可以吗,那个电池好用吗,到底应该用 ...

关于功率分析仪,专门的功率分析仪我没有买过,不是不想买,是船舱里塞不下。我是用带数据记录功能的电调来实现这个功能的,但用久了就发现其实功率分析仪测出来的数据和实际还是有出路的。如果做个大致的参考那没问题,(就像简易的电显测的电压一样!)除了功率分析仪跑船还有个设备不能少,那就是GPS测速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甚好甚好,很久没见过这么爽的帖子了!

屎忽痕,

网友:
雙體船CATAMARAN,是其中一種O級船體,與CAT/貓沒有關係,雖然從甲板上方看船頭兩尖像貓的耳朵,但完全沒關係,模友看到一些資訊後,還應該自己思考、查證、研究一下。
引述hefengeagle的貼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ra=page%3D1&page=1
...
新手误区四:论坛就是完全正确的。遇到打击的新手,第一时间就是来论坛提问,搜索当然是要用的,如果搜索出来的结果有分歧还好点,起码让新手犹豫一下,思考一下。
...

OCTURA生產的是鈹銅槳,堅韌度比黃銅高許多耐用許多,包裝紙上有註明的(右邊第四行文字):

半浸槳工作時上半部槳體位於空氣,葉片由空氣進入水裡,如果葉片槳叉面出現低壓力,空氣馬上進入低壓區域,所以半浸槳不會出現空穴現象(如14樓所說),但小葉片容易打滑,在沒有空穴的情況下,仍然會降低效率。全浸槳工作於沒空氣的實體水裡,沒有空氣進入低壓區域,會出現空穴現象,同時會出現打滑現象,槳效率下降。原專利發明者在網上刊登了文章解釋半浸槳原理,論壇規則所限,不便在此提供資料。

其餘部份沒全看完,請各模友補充。

网友:
科普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新手普及了专业知识。

网友D:
好帖 让我这个新菜鸟学习了

网友E:
这么好的技术贴一定要马克一下

网友F(2015-12-31):
留名,新手福利啊!

网友G:
非常好的技术和科普文章,谢谢。

网友H(2021-05-21):
获益匪浅

网友I:
学到不少东西,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