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小精灵冬天下雪能拍吗?

楼主(2015-11-12):
如题。听说零下十度左右就不能玩了。

网友A:
6s电池应该可以吧

网友B:
不是说下雪不冷、化雪才冷吗

网友C:
电池容量耐力受考验

网友D:
弱弱问一下!那下雪时官方拍得那些算啥?

网友:
加热下电池就可以了;飞了;

网友E(2015-12-23):
可以飞,但是容易掉电。建议起飞前先预热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