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 MN4014和朗宇4110 这两款电机有可比性吗?

楼主(2015-11-12):
如题。小配小4轴,起飞重量在4.5左右,大家说用4014会比4110续航时间长吗?

网友A:
不清楚。
不过起飞重量在4.5左右还是小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不过起飞重量在4.5左右还是小4轴?

650轴距的

网友:
没用过,不过听说TM效率高,就是太贵。

网友B:
倆都不一型號怎麼比?。。。同樣型號下 所謂的高效率 TM 和 朗宇沒有任何差別 甚至長時間運轉過後朗宇可以超過那些所謂的高效率馬達。。。相信我。。我四軸能飛80分鐘了。。就是靠的 一大堆設備 來回拼湊實驗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倆都不一型號怎麼比?。。。同樣型號下 所謂的高效率 TM 和 朗宇沒有任何差別 甚至長時間運轉過後朗宇可以 ...

这俩差不多吧。。。要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啊。。。求你的飞80分钟四轴的配置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倆都不一型號怎麼比?。。。同樣型號下 所謂的高效率 TM 和 朗宇沒有任何差別 甚至長時間運轉過後朗宇可以 ...

同求你那80分钟的配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