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便易行的测量多轴平衡的办法

楼主(2015-11-12):
找根结实点的细绳,按这个方法绑住对称的两根机臂上

拉细绳把飞机吊起,如果飞机平衡,则应该像图中这样保持住平衡,否则会倒向一边,同理可以测试另外两根机臂;直到调整到无论拉起哪两根对称机臂,飞机都可以保持住平衡的姿态。

飞机好不好飞,平衡很重要,如果平衡点偏离中心过大,轻则某几个电机电调高温磨损大,重则电机电调调整时超过本身能力,引起震荡甚至引发飞控自激抽风炸机,因此装机后飞行前务必测试下平衡。尽量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另外在测试时会发现,电池上置时,飞机可能会在吊起时立即翻转,这就说明飞机的重心过高甚至超过的桨平面,此时飞行虽然飞机调整姿态很轻盈,但因为重心过高,反而不好飞,甚至容易炸机。

楼主:
这个是简易办法,只能说基本准确,如果你要求极高的精度,恐怕只能专用设备了。

网友A:
卸桨吊在电机轴上更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桨吊在电机轴上更靠谱些?

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但实际试试就知道,吊机臂的碳管最容易发现问题,因为碳管往哪个方向转动阻力是一样的,也没有任何的干涉,其他的地方很难保证。

网友:
楼主这配置只怕大部分电都用在机器上了!

网友:
很漂亮的机器

网友:
机器很漂亮!方法不错!

网友:
我是吊在中板上两个对称的孔里

网友:
机器不错,赞一个,方法采纳了,谢谢

网友:
你这个机架是什么,成品吗?轴距多少?E810套装? 续航多久

网友:
感谢楼主,方法可以借鉴一下,机架貌似是小钢炮?

网友B:
平衡不平衡压根就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不平衡压根就没什么关系,

不平衡不一定炸机,但是隐患已经存在,面对炸机的损失,撞伤人和动物的风险,飞行前检查一下,尽量降低风险没什么不好!除非兜里的银子和自身的势力可以无视损失和能够摆平一切,那就真正没什么关系。

网友:
直接用两只手托着不是更简单?

网友:
一般就是装好电池用手掂一掂前后平衡就好。左右嘛,电池装准确点

网友:
我飞越680就是用手拿两根机臂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回家试试,应该不错

网友C:
土法上马好!只是感觉绳子拴住四个方向怎么平衡?似乎应该拴住两个对称点,更合理些。准备试试检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法上马好!只是感觉绳子拴住四个方向怎么平衡?似乎应该拴住两个对称点,更合理些。准备试试检验一下。

本来就是应该拴对称点啊,看看照片。

网友:
用手托+1
刚刚开始也是用绳子 发现就没有必要
差一点没事 飞控能应付过来
APM 的log 支持看每个马达PWM输出 一看就知道哪里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