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替代汽车电瓶可不可行

楼主(2015-11-12):
又到冬天了...早上经历一次有点困难的发动之后发现电瓶快没电了,他那个电瓶电压也才12v电流不知道多少安,航模电池1c是不是代表10a的放电能力啊??手头上正好有两块6s 16000的废电池,想着能不能变废为宝。求懂车高手指正

网友A:
汽车启动瞬时电流很大 市场上有些厂家电芯连接的金属片很容易大穿 我朋友就是坏了一个

网友B:
“航模电池1c是不是代表10a的放电能力啊??”

不是的!

你的16000mah的电池,1C放电,电流是1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启动瞬时电流很大 市场上有些厂家电芯连接的金属片很容易大穿 我朋友就是坏了一个

查了下 貌似是200到4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 貌似是200到400a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电池1c是不是代表10a的放电能力啊??”

不是的!

那电池15c放电 16000电池电流达到240a勉强够汽车打火电流

网友C: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电线要粗,拿来启动汽车可以。但汽车的充电系统充锂电不安全,长时间连在汽车上行驶用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另外6S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6S电压高了!!

4s差不多了吧

网友:
3S充满就行,4.2伏*3=12.6伏。

网友E:
絕對可以,我試過多次,2000CC 以下一塊 3 S 11.1V就可以了(要充滿電),2000CC 以上,兩塊3 S 11.1V 並聯,不過要注意,著車後第一時間張鋰電拔掉,因為著車後,車上的發電機會有13.8V 電壓加到汽車電池上,如果不趕快拔掉鋰電池,那鋰電會過充,容易損壞,我試過著車後約一分鐘才張鋰電池從汽車電池上拆走,發覺鋰電產生高溫及有小許發漲.小心....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絕對可以,我試過多次,2000CC 以下一塊 3 S 11.1V就可以了(要充滿電),2000CC 以上,兩塊3 S 11.1V 並聯,不過 ...

好的 谢谢了 1.8t属于2000cc以下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了 1.8t属于2000cc以下喽?

對............請你注意, 著車後, 一定......一定要趕快把鋰電從汽車電池上拆走,切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請你注意, 著車後, 一定......一定要趕快把鋰電從汽車電池上拆走,切記.

谨记

网友:
如果是补充辅助启动,特别是夏天汽车启动正常,头一次冬天后出现早上启动困难,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应付一个冬天,来年夏天。使用一夏天后,就要在秋天更换电池了。
毕竟这种方法适合应急,使用太麻烦了。方法得当完全是可行的,类似方法使用很多年了。
只要了解不同电池的特性,电池冬季低温下充放电性能,容量都不同程度下降。铅酸免维护电池便宜,可靠性高,设计寿命3年,用到5-6年的也不少。锂电池成本高,维护要求高,在汽车复杂环境中可靠性和经济性比铅酸电池还是有大差距。
有条件先测测原电池还能提供多大电流,如果下降不到1/3,计算下使用合适容量的锂电池辅助启动完全没问题。
我记得有测过的车况好的,1百多个电流就能启动。我估计你的2块电池合理组合,只要提供40A以上辅助电流,启动应该可以。
我以前用过法拉电容试过,冬天早上启动没问题,就是太麻烦。适合应急使用。
还可以在锂电池上增加自动切换接触器,启动后自动断开接入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
锂电池感觉是娇贵了点 夏天高温是个考验…冬天电池活性下降 保存电压3.8左右 这些条件在车上都很难满足

网友C:
我觉得不行,要是可以汽车厂商都换锂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