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机转起来感觉没力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12):
爆机后再飞时慢慢打油门时,三个
电机
转速很快,其中有一个速得很不慢,而已感觉到无力,打到一些草都有停的表现,但当机子飞起来后会向无力的电机方向飘,一边高一边底,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做校准再飞

网友B:
电调挂了

网友C:
电机变形,阻力太大 转不动了 或者电调堵转后,半死不活了 都有可能!

网友D:
那个电机该换了,很有可能轻微堵转,也要换不然隐患很大

网友E:
电机缺相,炸鸡或者震动导致电机内部细铜丝断了,我的一个电机和你的情况一样,电机凉时无力,坚持飞一会就直接飞不起来了,电机很烫,检查发现电机线圈上的铜丝有2根断了,换新的电机就好了。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你自己试试啊原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