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带飞控技术的固定翼如何评判

楼主(2015-11-12):
2006年本人刚学飞机那会,直升机和固定翼同时练,那个年代还没有飞控的概念,只有混控。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固定翼好飞,因为固定翼飞行过程就是个稳定的过程,而直升机飞行的过程随时处在不稳定状态。此外固定翼的翼型设计可以增强飞机的稳定性。
飞控技术使得多轴飞行器的操控从不可行变得可行,对于固定翼而言,有飞控系统的协助,飞行过程会更加顺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抗风能力增强。无飞控情况下,肉眼观察到飞机姿态变化后才能转化为摇杆动作,而飞控可以在0.1秒内修正。好的飞控能显著提升飞机的抗风能力,其上限是一直提升到飞机逆风无法飞回来为止。
2、飞行姿态会变化,风力小的时候飞机姿态非常平稳,做动作也很规范。但风力大到一定程度时,飞机就会呈现左右摇摆的姿态,给人的错觉是飞机不好。
3、飞控的运算速度和舵机配合速度对整体飞行效果影响很大。好的飞控在推杆俯冲时松手,能够在0.5秒内改为平飞状态。拉杆抬升时亦然。而差的飞控在飞机连续做复杂动作后,恢复平衡所需要的时间大大延长。
4、飞控的状态切换可以在遥控器上完成,一般分为关闭、平衡、增稳三档(我也不懂为何这样叫)。平衡的意思是没有摇杆指令,飞机恢复并保持平飞状态,平衡档位时做横滚和后空翻等动作时会不流畅。而增稳的档位是没有摇杆指令时飞机保持当前的姿态,例如倒飞或侧飞。我用增稳模式飞行时,几次觉得飞机救不回来,只要切换到平衡模式马上解围。
5、无飞控的模式下,固定翼的翼展一般不能低于40厘米,否则抗风性很差。在飞控的协助下,翼展可以减少到25厘米左右,起飞重量30克左右。
6、飞控协助下,飞机的最低平飞速度会比人工飞行的更低,降落时失速坠地的概率也低。只要不是油门全收,机头擦地的概率大为减小,这对于前置螺旋桨的飞机大大降低摔机成本。

网友A:
不好意思的说,您的很多结论还需要再重新学习一下,要不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

网友:
没见过特别小的飞控可以上小于40厘米的飞机

楼主:
有的,地平线的飞机有这个尺寸的。固定翼的飞控可以做的很轻。

网友B:
赞同楼主的观点,不知为啥论坛区里大多数人都反对固定翼飞控,其实飞控对于新手来说有很大帮助,飞控大大降低炸机机率,重心不对、风大、新手反应慢、手法不对等系列导致炸鸡的因素飞控能很好的避免。一个飞控的成本远比炸机的费用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的说,您的很多结论还需要再重新学习一下,要不苦了自己也苦了别人

我倒觉得楼主说的大部分都正确,你要觉得有不准确的要指出来啊,这样大家才能学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地平线的飞机有这个尺寸的。固定翼的飞控可以做的很轻。

莫非你指的是地平线那种接收机,陀螺仪,直线舵机,电调全部集成好的那种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同楼主的观点,不知为啥论坛区里大多数人都反对固定翼飞控,其实飞控对于新手来说有很大帮助,飞控大大降 ...

婆婆受过的罪岂能便宜儿媳妇?你的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楼主说的大部分都正确,你要觉得有不准确的要指出来啊,这样大家才能学习啊

当错误多到一定程度时,纠错不如重启炉灶来的干净利落

不过,既然你好奇,我就说顺便说几个
好的飞控能显著提升飞机的抗风能力,其上限是一直提升到飞机逆风无法飞回来为止。
显然,逆风无法飞回来和“飞控”没有毛关系,只取决于飞机的动力。“飞控”的上限是侧风时飞机无法保持航迹

好的飞控在推杆俯冲时松手,能够在0.5秒内改为平飞状态。
显然,只有给新手用的“飞控”才会自动回中。而这正是被很多人诟病的“飞控”缺点。用这样的飞控,还做什么3d动作?好的飞控是指哪打哪,松手后继续保持航迹,或者松手后由飞机空气动力特征自然修正航迹,非但可以做3d动作,而且可以做得更标准

而增稳的档位是没有摇杆指令时飞机保持当前的姿态,例如倒飞或侧飞。
显然,这不是增稳模式而是锁定模式,既是”飞控“反对者的一大诟病也是3d飞行的大忌。所谓的增稳模式是指哪打哪,当没有摇杆指令(回中)时,飞机由其空气动力特征自然修正航迹。所以用”增稳“模式倒飞时,摇杆回中,飞机该掉下来还是会掉下来。你只要把增稳模式想象成飞机是在无风的环境里飞就对了

楼主(2015-12-14):
回老金的话:
   如果按照你的标准,国内没有几个公司能做出来的。
1、飞控能显著增强抗风能力,但风力如果大到超过舵面本身的修正能力时,飞控再牛逼也没用。然而大多数商品飞机我都测试过,飞机本身的动力储备完全能够满足修正,但飞控不能处理如此之大的修正。我测试过翼展只有23厘米的f22飞机,4级风中飞行姿态像蝴蝶,水平尾翼就像蒲扇一样来回翻动,这种飞控就把飞机的动力极限飞出来了。而且,越是小飞机,飞控的难度越大。
2、我不相信民用产品中有你说的这种功能的飞控,因为靠飞机空气动力特征自然修正航迹,说起来很简单,实现起来非常困难。飞控怎么可能知道自己飞机的气动特征呢?你如果只是飞手而不是飞控开发人员,别说这么悬乎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错误多到一定程度时,纠错不如重启炉灶来的干净利落

不过,既然你好奇,我就说顺便说几个

请问你是新浪博客里面那个力推三轴的老金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新浪博客里面那个力推三轴的老金么?

我可从没有力推某个或者某种产品哦
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产品和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可从没有力推某个或者某种产品哦
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产品和技术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确认一下是不是你而已。前几天偶尔搜到你博客一篇文章,然后基本拜读了航模分类的所有文章,收获很大,能在论坛碰到你真是幸会幸会,平时上qq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确认一下是不是你而已。前几天偶尔搜到你博客一篇文章,然后基本拜读了航模分类的所 ...

谢谢,偶有心得忍不住写出来   共同提高 有问题可以pm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偶有心得忍不住写出来   共同提高 有问题可以pm我

网上88包邮的NX3固定翼陀螺仪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88包邮的NX3固定翼陀螺仪怎么样?

飞像真机或者上单翼挺好的
飞3d很生硬,和地平线的不能比

网友(2016-04-17):
a3飞控咋样?

网友D:
经过各位大神的思想碰撞,把飞控诠释得很详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