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x4如何连接谷歌地图求助

楼主(2015-11-12):
如题,官网下的gcs总也连不上手机兰牙

网友A:
同问苹果怎么连接蓝牙电台

网友B:
谷歌现在还没有和中国合作,要fan qiang软件才能连接地图哟。另外安桌的可以网上下载1.05版本的。苹果的在苹果商店下载。连接蓝牙的方法相同:先让飞行器机载端与地面端连接(机载端与地面端同时打开电源,以地面端下面的黄灯慢闪为标志连接了)。再打开平板或手机的蓝牙与地面端连接,以地面端底部的蓝牙蓝灯慢闪为连接标志)

网友B:
要连接谷歌地图,要fan qiang软件哟。连接蓝牙电台的方法:苹果和安桌的连接相同。下载GCS1.05版本。先让蓝牙地面端和机载端相连(同时开机,以地面端最下面的黄灯慢闪为标志连接)。再打开平板或手机的蓝牙,与地面端连接(以地面端最底部的蓝牙灯慢闪为标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