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元DIY四轴机头盖.....

楼主(2015-11-13):
刚刚入模不久,第一台四軸X500,自己算是愛DIY的那种性格,算是把接线整理到最服贴了,但看起来就是不爽,市售的自组的机架都没有配套轻量化的机头盖,几乎大家自组的四轴都是暴露狂,也上过TB找过,就限定几种机型有,重量不轻,价格贵,款式也不好看,刚好淘回来的USB采集卡外包裝(PET材質),看看尺寸是乎能用上,做好后,科技感十足。

       材料工具:PET材料的包装盒,(一般礼盒,饼盒里都有)平板型的最好,铁尺,美工刀,剪刀,502,自喷漆(顏色自選),魔术贴一小段

       制作技巧:可以先用一张白卡纸作样,裁剪后确定你要的形状及尺寸后,在把白卡纸摊开放在PET板上画线裁切,留接合处好上502胶合著,试安装后在对应APM灯号位置上(殼內)贴个胶带,在用自喷漆喷在壳的内部,漆乾后撕下胶带就可以看见APM的灯号了,最后再安装位置上贴上魔术贴,机壳就可以拆卸自如了。

回收利用

回收利用

重量輕

重量輕

网友:
再强大的引擎,也须要时尚的包装。goodjob!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一样的机架,建议把电机座换了吧  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是一样的机架,建议把电机座换了吧  太软了

谢谢你的建议,正在找呢,

网友B:
楼主你这PET还用吹风机吹平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PET还用吹风机吹平了是吧?

刚好手上的包装上面有点原弧度就利用上了,薄PET板还是有点可塑性,其他的直角是用铁尺压著折出来的,要有圆弧度的话,就上下两点切个一刀,看你要多圆,把切痕处摺叠胶起固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PET还用吹风机吹平了是吧?

刚好手上的包装上面有点圆弧度就利用上了,薄PET板还是有点可塑性,其他的直角是用铁尺压著折出来的,要有圆弧度的话,就上下两点切个一刀,看你要多圆,把切痕处摺叠胶起固定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好手上的包装上面有点圆弧度就利用上了,薄PET板还是有点可塑性,其他的直角是用铁尺压著折出来的,要 ...

很有创意!我也学着准备搞一搞。
我的是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