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規要怎用?

楼主(2015-11-13):
買了個螺距規不會用,有哪位老師會用的能教一下嗎?

网友:
机械的还是电子的     用在有副翼上的还是无副翼上的

网友:
说一下普通的,就是机械的那种,飞机通电,油门锁定打开,切记,必须打开!然后舵机摇臂平行与机身与地面,大桨同时也平行,把螺距尺夹在任意一个大桨上,常规模式下应该是0度,油门越大,度数越高,这个根据你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决定。如果是特技模式,油门最上,和最下的位置,螺距最大,油门中间是最小螺距。

网友:
这是螺旋桨测量用的螺距规

楼主:
是滴,請問有哪位大神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請問有哪位大神會用?

这种螺距规的使用方法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制作螺旋桨用的,后面的平板也有刻度和前面的面板的度数是对应的,把螺旋桨的中心轴对准后面的刻度线,滑动前面的活动杆与螺旋桨的桨叶面靠平,看中间的红线在对应弧线上的度数,就是螺距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自己做螺旋桨,您的螺距规后面的平板没安上吧,螺栓没有上正呀,我以为只有我自己做螺旋桨哪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