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CC3D升级到高级MWC(cleanflight)

楼主(2015-11-13):
昨日尝试给CC3D刷Cleanflight成功了,下面介绍一下

1) 首先安装 Cleanflight Configuratior
在Chrome 应用程序扩展中添加,而后你可以在桌面建一个图标

2) 打开  Cleanflight Configuratior
不要选串口的“Auto-connect",直接进入 firmware Flasher
选择CC3D 的固件

2) 用 usb-ttl 连接 CC3D的 串口 (如下图)

直接连接cc3d的 usb是无效的。

3) Load firmware 你可以选择 online 也可以选择 local
而后就是点击 Flash firmware

笔者多次尝试失败
提示不能与 CC3D 原有的 bootloader通信
最后只好按提示来记猛药
选上 "No reboot sequence" 和 “full chip erase'
而后断电, 短接 CC3D 3.3V和 SBL (下图左上角),再上电

再次Flash成功

4) 再正常连接 CC3D USB口, 在 Configrator连接,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问:CC3D刷CF后会导致一些问题,是啥? 好像是什么通道之类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 吧

网友B:
ops里面不是可以直接刷?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没看出哪一步可以省略,有高见都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s里面不是可以直接刷?何必这么麻烦

这已经是官方的提供最权威刷机方法。
什么ops,  全名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CC3D刷CF后会导致一些问题,是啥? 好像是什么通道之类的

还没开始用,不过新版的realse note并没有写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已经是官方的提供最权威刷机方法。
什么ops,  全名是什么呢?

用cc3d地面站就可以刷cf,你这样刷,破坏了cc3d的bootload

网友A:
我听说只能用四通道之类的,是不是不能切稳态模式,还有其他限制吗,和NAZE32比(除了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3d地面站就可以刷cf,你这样刷,破坏了cc3d的bootload

你说对了(虽然BL还可以再刷回去)

OK, 找到用 Openpilot GCS 刷的视频了,参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只能用四通道之类的,是不是不能切稳态模式,还有其他限制吗,和NAZE32比(除了传感器)

别这样,等用的人来回答,反正看别人玩得很high
http://baidu.ku6.com/watch/35958 ... page=videoMultiNe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虽然BL还可以再刷回去)

OK, 找到用 Openpilot GCS 刷的视频了,参见

用Openpilot GCS刷最合理,还不需要做ttl线,而且刷回cc3d更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penpilot GCS刷最合理,还不需要做ttl线,而且刷回cc3d更容易

看视频教程,用 GCS刷了cf 后,bootloader也破坏, 而后是用st-link 重刷的
是否是视频太老,而新版 GCS 有改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教程,用 GCS刷了cf 后,bootloader也破坏, 而后是用st-link 重刷的
是否是视频太老,而新版 ...

15.02刷,论坛有帖子,你搜一下就可以

楼主:
当然不想刷回 cc3d, 破了了cc3d的bl 也无所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想刷回 cc3d, 破了了cc3d的bl 也无所谓了。

刚才的回复我没看明白,我想问下CC3D刷了固件后是不是只能接接收机的四个通道了,其他的比如模式切换就不能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的回复我没看明白,我想问下CC3D刷了固件后是不是只能接接收机的四个通道了,其他的比如模式切换就不 ...

我的意思就是我还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不过你说的情况,我猜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不懂 看着很高端的样子...

楼主:
不错,有一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