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使用sbus接口寻机bb响怎么接

楼主(2015-11-13):
控是x9d接收机x4r只能用sbus接口,都调试好了,差寻机bb怎么接?接在123物理通道上可以吗

网友A:
BB响插在cc3d的输出第五通道上,然后在电脑里设置一个通道控制它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插在cc3d的输出第五通道上,然后在电脑里设置一个通道控制它就行了。

好的,谢,还有请问电压回传,能否直接接动力电显示总电压?看接收机说明好像电压范围是4-10v的?

网友:
电压回传我没弄过,这个就不知道了,研究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插在cc3d的输出第五通道上,然后在电脑里设置一个通道控制它就行了。

bb还是没反应,接cc3d 5或6 接口,地面站设置a0 a1  a2都不行,拨动开关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bb还是没反应,接cc3d 5或6 接口,地面站设置a0 a1  a2都不行,拨动开关没反应

你要设置控制第5输出端

网友B(2015-12-15):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控制第5输出端

你好 请问怎么设置CC3D的5通道输出控制。

网友:
在15.02.02版本上,第5通应该是3段飞行模式开关通道,遥控第6通设一个两段开关,然后地面站里重新检测遥控器,AUX0开关动时同步动6通两段开关,如果映射成功你就可以用6通控制BB响了,理论上是这样,你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怎么设置CC3D的5通道输出控制。

如图,红框是遥控器输入通道选择,篮框是CC3D输出通道选择,共有3路可选,控制寻机BB响,控制云台,控制挂钩释放机构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红框是遥控器输入通道选择,篮框是CC3D输出通道选择,共有3路可选,控制寻机BB响,控制云台,控制 ...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红框是遥控器输入通道选择,篮框是CC3D输出通道选择,共有3路可选,控制寻机BB响,控制云台,控制 ...

按照这个设置了 还是没有遥控信号输出?请问怎么处理
我也是sbus接收机。飞行正常,CC3D多余两个通道,一个供电 一个接舵机 怎么设置都不会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设置了 还是没有遥控信号输出?请问怎么处理
我也是sbus接收机。飞行正常,CC3D多余两个通道, ...

截图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你的设置

输出通道除了1234 其他都试了 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通道除了1234 其他都试了 没反应

看看电机那一栏的选项,是不是第五通道的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那一栏的选项,是不是第五通道的行程没设置好。

CC3D好像死机一样。。怎么都连不上了,连上USB就黄灯常亮、蓝灯偶尔闪一下。怎么破。。重启计算机也无用 看样子是飞控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C3D好像死机一样。。怎么都连不上了,连上USB就黄灯常亮、蓝灯偶尔闪一下。怎么破。。

还是搜索一下论坛吧,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先试试不插电,就只连接USB线上电脑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搜索一下论坛吧,一下子也说不清楚。。。
先试试不插电,就只连接USB线上电脑看看

已经解决。就是行程没设置,所以没有信号出来。。谢谢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就是行程没设置,所以没有信号出来。。谢谢帮助!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输出设置完毕以后  进入设置电机设置,把你选好的输出通道的最大行程调到2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设置完毕以后  进入设置电机设置,把你选好的输出通道的最大行程调到2000

我用的是Matek的5in1分电板,需要一个三段开关控制,但是AUX0/1/2好像都是两段的,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atek的5in1分电板,需要一个三段开关控制,但是AUX0/1/2好像都是两段的,怎么破?

我用的是舵机改的BB响 没用过你那个。三段开关应该是两种模式 只选用期中一种模式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D(2016-04-05):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atek的5in1分电板,需要一个三段开关控制,但是AUX0/1/2好像都是两段的,怎么破?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用5IN1板+CC3D+SBUS,一通电就响,按照帖子去设置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用5IN1板+CC3D+SBUS,一通电就响,按照帖子去设置也不行

没有解决

网友:
我也是在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