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求救

楼主(2015-11-13):
本人有个四轴本来装的是QQ飞控有一次差点飞丢了,然后就买了个APM飞控(这东西可以一键返航,就不怕飞丢了)然后按照网上泡泡老师的教学时视频一步一步的装好了也调试好了,后来装上螺旋桨式了一下,电机转速很慢 油门推到顶 都飞不起来 求大神指教 这是怎么回事 在此谢过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电池弄2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你的电池弄2s的吧

不是 是3S电池 以前用的QQ飞控都飞的好好的

网友B:
各种校准,油门行程重新做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校准,油门行程重新做一遍吧

都校准过遥控器也校准过 请问这个油门行程怎么校准?

网友:
应该是油门行程校准问题

楼主:
油门校准了一次 发现解不了锁了 奇怪

网友:
我也出现你这样的问题过,版主教我APM重刷其他机程序,再刷回。有效。后,发现,其实在设置栏了电机设置出错。

网友C:
从新刷固件315,恢复出厂设置,做三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新刷固件315,恢复出厂设置,做三大校准

是把飞控恢复出厂设置吗?是哪三大校准?

楼主:
各种校准都做了还是不行 还有那个一号电机转的特慢 是什么原因

网友D:
为何你的mp全是中文我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你的mp全是中文我的不是?

有中文版

网友D:
我的也是中文,但是不是000全部汉化?给我个链接?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中文,但是不是000全部汉化?给我个链接?谢

额 我这也是别人发我的 不知道哪了下诶

网友E:
先把遥控推到顶,再接飞机电源,听到滴滴声再把遥控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遥控推到顶,再接飞机电源,听到滴滴声再把遥控拉下来

谢谢 四个电机一个一个校准了 我把飞控退回去了 让商家给我换一个 希望别再出问题了

楼主:
试飞视频

网友F:
弄好了吗,发布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好了吗,发布一下原因?

弄好了先刷一下车的固件 然后再刷四轴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G:
先刷大脚怪(车)的固件,再刷回四轴固件,就可以了。
我的也曾经一直面临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搞定了。

楼主(2015-12-13):
引用 网友G:
先刷大脚怪(车)的固件,再刷回四轴固件,就可以了。
我的也曾经一直面临这种问题,现在已经搞定了。 ...

谢谢 已经搞定

网友:
调参软件提示是3.3.2版本号,但是我怎么也刷不上,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6-03-20):
為什麼apm固件3.2刷不上了。有什麼辦法。

网友:
重刷固件 apm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2.8的apm换 AC3.1.5固件

网友:
我前面用3.2.1固件也各种解不了锁  关了飞行前检测状态也没用 后来遥控器乱按组合居然被我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