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直机总是或沉或浮

楼主(2015-11-13):
前后左右的方向基本能停稳,但在风大点时,直机就上上下下的沉浮。
这时,是通过控制方向,抑制或借用风力产生的升力,使直机保持上下的稳定。
还是通过螺距的控制来保持上下的稳定?

试过,感觉两种都不太好控制,
还是有其他技巧?

网友A:
还是对值机的控制不熟,2种方法都可以,灵活运用,就和你骑自行车一样,骑会了就不会想方向怎么打,自然就来了。不用太纠结细节,多练是型道理,值机来不得半点捷径,一步一步来,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对值机的控制不熟,2种方法都可以,灵活运用,就和你骑自行车一样,骑会了就不会想方向怎么打,自然就 ...

翻了些帖子,有了点领悟

网友B:
转速慢了    K8里面参数精度那项太高了

网友C:
可以设置为3d的螺距曲线-100-0-100,好控制些,也能练习对螺距的进一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为3d的螺距曲线-100-0-100,好控制些,也能练习对螺距的进一步控制

新手不适合3D螺距吧 我的脚架和地板都是在3D螺距下摔碎的

网友D:
勤能补拙

网友:
开定速,避免上下乱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勤能补拙

赞同

网友:
我练习悬停的时候也是这样,升了我就降油门螺距,低了就给油门加螺距。没办法!还是需要多练习吧

网友:
同问,小白一起学习

网友:
刚开始从模拟器到真机也是觉得飞机不停上下,但模拟器里基本是定高的,飞着飞着就开始习惯真机控螺距修正高度了。

网友:
你现在和我一开始一样的问题,。   描述的也非常类似,看下我的原贴

网友:
勤能补拙+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慢了    K8里面参数精度那项太高了

+1

网友:
或沉或浮,说明直机折射出人生哲理。。

网友:
飞3d定速能好点,剩下就靠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不适合3D螺距吧 我的脚架和地板都是在3D螺距下摔碎的

哈哈,有同感啊。3d螺距油门低于50%就是负螺距,转速高的就直接把飞机压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