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32bt无刷云台控制器

楼主(2015-11-13):
同样的版本和固件,里面设置不一样,不会玩了

楼主:
出现端口问题,但是读取数据正常,校正正常

网友:
我手上的是Basecam 8bit的板子,打算最近出个教程。建议楼主重新刷固件!提示:固件版本要和GUI的版本匹配!
这是官网: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

楼主:
这个界面没有,呵呵

楼主:
我的固件都是官网刷的,不行下载刷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没有,呵呵

你这个是带磁编码的吧,应该很贵吧

楼主:
正版的32bt

楼主:
6面校正完成,最后上云台校正不知道点击那里,
这个电路板只能刷2.50B2估计,刷其他固件不行

网友:
不是说32位的有3个传感器吗?

网友:
驱动装了没?

楼主:
Beta版本是2.55B4  驱动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