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首飞伟力v977

楼主(2015-11-13):
两个月前开始玩直升机,先是买了个驰远HFP100v2无副翼四通机,六轴陀螺仪,飞起来很稳,先后飞了四面悬停,左转右转,转圆圈等基础动作,前几日在飞行中意外尾电机寿命终止,摔了下来,现在貌似主板对频也有点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然后在论坛收了个二手977,含遥控,充电器,六块电池,配件有起落架,主轴,横轴,大桨尾桨,大齿轮小齿轮等。今日首飞,还是用的六轴模式,舵量放小舵量档,起飞后严重偏左,按照网上搜到的说明书(卖家说明书找不到了,所以说明书需要我自己网上找),按了三次“hover debugging”键进入调试模式,然后使用微调按键调整飞机稳定悬停,然后再按一次“hover debugging”键保存参数,ok,以后再起飞就很稳定了,连续飞了六块电,都是6轴模式悬停和简单航线(不会做暴力动作),每块电居然都能飞9分钟以上(卖家给我的电池是520mah的,大家的都是这么大容量吗?),其中最后一块电试了一下三轴模式,由于技术不到家,飞到脑袋后面去了,一紧张小炸一次,捡起来看看无损失。
六块电池连飞带调整,整了一个半小时,看来以后飞行不用边飞边冲电了,把六块电池冲好,飞完即可。

网友: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不上三轴练悬停没啥意义

网友A:
有机会可以尝试下 mc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可以尝试下 mcpx

mcpx是啥?宝上都没货

网友:
起步不错,977是款好机,但飞3轴对于新手有点难度,比较飘和贼,多飞就适应了。。。

网友B:
因本人是新手玩家所以不能夠自己發貼,所以在這借用樓主的貼請不要介意,本人想入手偉力K110主要是因為有朋友現在玩977所以入手,現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大大。
第一977升級的金屬配件K110有雖要用嗎?
如果有是那幾件要呢?因之前看貼是只要十字盤和尾電機座就可以了,最近見有一個尾電機散熱器有用嗎?
第二買回來後有什麼設定調校要留意呢?
第三是我買K110的主要原因,因之前我已經玩過V911-2對6g模式都可以說話沒有問題,所以知道K110可以在空中切換模式,所以想問有沒有大大試過在高空試玩3g失控時轉換6g是否真的可以立刻定得住部機呢?還有這碳纖維主軸有用嗎?
我911之前的充電器可以充K110的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本人是新手玩家所以不能夠自己發貼,所以在這借用樓主的貼請不要介意,本人想入手偉力K110主要是因為有朋 ...

k110不需要任何改动!本来就是977改良版,已经很完善了!散热器还是给120用吧,110不需要的。1S动力机用金属件是过剩了,需要的是减重,碳纤轴在已经不怎么会炸机的时候再考虑吧。。。空中切换是可以稳定,我经常用,好用!不过倒飞状态是不会自动翻回来的,只能自动回到浆盘水平,油门不打错就行

网友:
977的金属件也不是完全多余的,至少金属十字盘的虚位很小,换了后可有效改善锁尾并提高了操纵的精确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x是啥?宝上都没货

地平线的小机,现在都是组装的,非常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的小机,现在都是组装的,非常跟手

组装对新手难度有点大。目前911悬停中。

网友:
120的金属件用在977或者110上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