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布局的垂尾和平尾改成V尾 ,如何计算V尾的面积及舵面面积呢?

楼主(2015-11-13):
常规布局的垂尾和平尾改成V尾 ,如何计算才知道V尾应该用多大的的面积及舵面面积呢?

网友A:
实际计算很复杂,对于模型飞机不需要那么精确,可以直接取45°V尾,面积选取按照投影面积与原面积一样的原则选取。

以上只是理论,未进过实践检验,仅供参考。

网友:
二楼回答很实在了,但是我记得V尾取110度夹角的也不少。时间久了我也忘差不多了。

网友B:
外行,建议按投影面积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计算很复杂,对于模型飞机不需要那么精确,可以直接取45°V尾,面积选取按照投影面积与原面积一样的原 ...

投影面积只是平尾的投影面积 还是平尾+垂尾的面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建议按投影面积算

投影面积只是平尾的投影面积 还是平尾+垂尾的面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投影面积只是平尾的投影面积 还是平尾+垂尾的面积呢?

分别往水平和垂直的方向投影,面积与正常布局面积一样

网友:
想请问一下改的目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斤斤计较,V尾一般是110度,面积适当就行。

网友:
我的V尾飞机 是随手做的,很好飞。也没有计算什么面积,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