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给70E 配了4个KST589,求推荐加长的舵机臂

楼主(2015-11-13):
给70E 配了4个KST589,求推荐加长的舵机臂。最好有链接或者关键字,谢谢!!

网友A: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B:
https://bjfengmodel.taobao.com/c ... B%FA%C5%E4%BC%FE#bd
我买的下面这种长的,需要购买两毫米螺丝和螺帽固定在原舵机白色圆臂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6968676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选什么样的动力电?

楼主:
3300   6S打算买雷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jfengmodel.taobao.com/category-775034956.htm?spm=2013.1.w5842-10235313426.81.tYCQ21&search= ...

好的,谢谢你!你的70E开始飞了没有啊?

网友:
顶顶顶。虽然我没有玩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你的70E开始飞了没有啊?

我都飞过三架70E了,技术不过关炸了一架,第二架太没意思送人了,第三架飞起来还是压力山大,所以赶紧买了50E EPP来当炮灰练技术,现在技术基本可以应付70E了,准备过半个月重飞70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飞过三架70E了,技术不过关炸了一架,第二架太没意思送人了,第三架飞起来还是压力山大,所 ...

加油哦!我想过段时间再飞吧!正常的航线肯定没问题,做动作估计还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油哦!我想过段时间再飞吧!正常的航线肯定没问题,做动作估计还不行。

舵机买新的了吧,配什么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买新的了吧,配什么飞机啊?

KST589配EF60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油哦!我想过段时间再飞吧!正常的航线肯定没问题,做动作估计还不行。

看你这描述,你与我今年6月份的状态差不多,我当时飞60寸LASER感觉驾驭不住,所以赶紧买来好几架EPP飞机恶补,现在这大小四架EPP(卖了一架,送走一架,现存两架)给我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新动作的学习非常明显,再上LASER信心没问题了。你如果买的是60寸LASER,一定要小心,此机垂尾面积偏大,航向安定性过强,失速后容易进入尾旋。实在没信心的话推荐你买天翼的50E做过渡机,多几个钱其实是省钱,而且以后不想飞50E了可以出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描述,你与我今年6月份的状态差不多,我当时飞60寸LASER感觉驾驭不住,所以赶紧买来好几架EPP飞机 ...

先谢谢你的热心建议,我也是想先入一架天翼的50E来过渡,至于EF的这架LASER 先放着,反正又不会坏掉。然后你说的尾旋能具体描述一下嘛,我对这些动作没什么概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热心建议,我也是想先入一架天翼的50E来过渡,至于EF的这架LASER 先放着,反正又不会坏掉。然 ...

是这样的:LASER在做失速特技时,一旦进入正飞低头且速度不高快失速的时候,它就容易向左或者向右(印象中是向左较多)偏斜开始滚转,此刻掉高度较快,高度不够的话反应稍慢就容易炸,我遇到不下十次了,还好每次反应快迅速修正副翼并推大油门拉杆改出了。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且另一架也是垂尾偏大的双翼3D机ULTIMATE也是这样的表现,都靠条件反射救回来了。之前我的60寸MX2就没出现过这类问题,那时候技术更差,手里现存的各种SLICK和540T也没出现过。
此外,你买60寸LASER的话,可能用不上加长舵臂,升降舵和方向舵舵机位置距离水平尾翼太近,加长臂装不进去,我买的都没用上,直接用HITEC 5495舵机的原厂最长的舵臂和双头臂,再调整遥控器加大舵机行程,也基本达到舵角要求了。你可以先拿舵机试装比划一下即可知道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LASER在做失速特技时,一旦进入正飞低头且速度不高快失速的时候,它就容易向左或者向右(印 ...

好的,真是太感谢你的耐心指点了,谢谢!

网友:
金翼的加长臂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