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尾桨容易射吗?

楼主(2015-11-13):
一直飞450,这几天收了一台500,第一感觉是比450大了很多,各个部件都很粗壮。但拆开尾中联锁紧尾桨夹螺丝一看,发觉大小跟450的一模一样,就是长了一点。很怕这么弱的螺丝会造成射桨。请问这个螺丝需要升级吗

网友:
如果担心射就更换,以防万一

网友A:
尾桨夹在尾中联上轴向和径向都有虚位,导致螺丝垫片环切螺丝,时间长了螺丝就断了~

网友B:
用好点是螺丝,经常检查虚位,不会射,我飞了很久的鸭子50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好点是螺丝,经常检查虚位,不会射,我飞了很久的鸭子500,没问题。

有模友的实践,我就放心飞了

网友:
我就是怕射 就把500出了,虽然我没射过……

网友:
射一般都是震动造成,螺丝扛不住震动产生的力量,断了

网友:
换好螺丝,上红胶

网友:
金属就怕疲劳

如果虚位很大,来回往复震动螺丝,时间长了,再粗的也容易射

只要安装可靠,没有异常震动,用质量好的螺丝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C:
500 尾中聯是硬傷,但正常使用下是不會射的
如果要重整,既然拆了就順便把螺絲換了吧 (M2x8mm)
還有,別用 YT 附來的螺絲,很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 尾中聯是硬傷,但正常使用下是不會射的
如果要重整,既然拆了就順便把螺絲換了吧 (M2x8mm)
還有,別用 Y ...

手上刚好没这个型号的螺丝,质量好的螺丝是那个芳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刚好没这个型号的螺丝,质量好的螺丝是那个芳生吗

嗯,我這種部位的螺絲都用芳生的,其它部份就沒那麼講究

网友D:
500头疼的其实不是射尾桨。而是大齿盘不耐整啊。基本20电就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头疼的其实不是射尾桨。而是大齿盘不耐整啊。基本20电就要换了

有吗??
夏天飞的最多时。。一天就20+起落。。也没事呀。。
原厂,副厂大齿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