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京商 MACCHI M33 50EP 红猪 6S 电机 配置

楼主(2015-11-13):
抱歉,理论上应该发在水机板块,但是这里人气足点,所以发在这里咨询~~

已入手50级电动红猪,想玩6S 5000电池,因为和直升机通用,不想再投资5s 5000的电池~

论坛里搜了下,好像多用5S 电机多,比如双天5050 610kv 配  13x6.5 的桨;

如果要上6s,5050电机有535kv  480kv  430kv, 对应原厂推荐的桨为14x5 14x7 和15x8,

因为红猪的桨受机构限制不能太大,而且大了会大水花,看大家多用13x6.5的桨,那么14的桨可以用吗?

如果可以14的桨,那么535KV和480kv 推荐哪一款?谢谢!

另外请教:电调就双天80A V2吧,毕竟配自家电机,以前没用过双天电调,和好盈80A 100A 铂金比起来如何?

舵机选了Power HD 的防水1501,参数富余,主要是看中防水

网友:
13寸桨,KV都可以,拉力已经富余

网友A:
你先自己看一下,电池安装板装好后,6S电池放得进去伐?放得进去,再可以考虑6S,我们用的都是5S,5S通用性比较大,50级飞机多用5S。我们都用便宜的电池,5S,电池还是蛮耐用的,2年用下来还是很好,电池才100元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看一下,电池安装板装好后,6S电池放得进去伐?放得进去,再可以考虑6S,我们用的都是5S,5S通用性 ...

因为我玩直升机的,电池可以兼容,所以想挑战6S~

先固定电池板,6S可以后插进去,但是因为在机身里面,没办法手绑魔术带,如果和电池板一起放进去的过程中会顶到机身上盖,需要把机身框架上梁锯掉一小节,方便电池板放入;

已入5050 535kv,配APC 13X6.5

PS:我听老徐说了,你们水鸟对好多红猪,有空来观摩~

楼主(2016-01-01):
引用 网友A:
你先自己看一下,电池安装板装好后,6S电池放得进去伐?放得进去,再可以考虑6S,我们用的都是5S,5S通用性 ...

你好,我把舱盖开口了,6s 5000 可以塞的进,但是新问题又来了,按照说明书前缘90cm的重心,怎么调整都靠前,基本电池都靠很后头了,不知道你们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