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双发反扭利害吗?

楼主(2015-11-13):
新机机还没上天,没有用正反桨,都是正桨,反扭会很利害吗?

网友:
真飞机二战的时候为了方便维修后期也做成统一的桨了。这边飞B17的什么样的都有,都飞的挺好。不用苛求。不过这是水机吗,如果是机翼上没有浮筒?前头那探照灯做密封了吗。桨叶离水面这么近?

网友:
楼上的上校是在逗,还是水经验啊

网友:
秀飞  机  呵呵  放心飞吧

网友:
就是感觉桨小了

网友:
两个电机转向不同 可以抵消反扭力

网友:
双子星都买了不买反浆?不合付逻辑

网友A:
双子星,名字不

网友:
漂亮的飞机,有9*6的正反桨,建议还是用正反桨

楼主:
相信科学,换了正反桨才上天,按说明书调好重心位置,上天直接爽飞不用再调什么了,首飞毫发无损,后来直接10KM远测试,双子星是台好机,很好飞也很稳,操控性比后推机好很多,就是耗电感觉有点大,15000的电池只能飞60KM总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