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4sg怎样设置失控保护

楼主(2015-11-13):
如题  不懂英文  控到手一年多了还没完全了解怎样玩

网友:
参考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全是英文   看不懂

网友A:
。。买本中文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本中文说明书啊!!

哪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

淘宝,咸鱼啊!!!好像30块吧!!

网友:
让老模友教教。也就那几个英文吧。又不是让你全会念全背。只要认识就行了呀

网友(2016-02-23):
不会英文好痛苦啊

网友:
用回 Futaba 原廠接收機, 7CH 以下的只可以設置油門失控保護,8 CH 或以上就可以設置其它通道.

网友:
在关联菜单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