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开关怎么改成三段开关

楼主(2015-11-13):
如题,谁有改装的教程呢。麻烦分享一下

送上福利

网友A:
我是来看福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福利的

看主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去扩管吧,不用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控!

华科尔2801的,只有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C:
如果本身是长了两个奶如何变成三个奶?-----------可以把两个开关用混控实现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本身是长了两个奶如何变成三个奶?-----------可以把两个开关用混控实现三段开关。

还能浑控呢?2801没那功能吧?

我只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D:
只要这个控的这个通道本来就是比例通道而非开关通道,那就是拆掉原来的2档开关换上一个三段开关就好了~~~有啥好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这个控的这个通道本来就是比例通道而非开关通道,那就是拆掉原来的2档开关换上一个三段开关就好了~~~有 ...

三段开关三根线,二段开关只有两根。二段改三段,信号线往哪儿接。电路板只有两根

网友D:
而且何止是二段换三段,换成旋钮开关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何止是二段换三段,换成旋钮开关都行

旋钮好弄,换三段得接电阻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rid=8881&page=2
devo7e知道~~看来你这个老货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authorid=8881&page=2
devo7e知道~ ...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authorid=8881&page=2
devo7e知道~ ...

我在27.28没找到怎么改。你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去扩管吧,不用谢

咋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扩

拿去摞管吧

网友E:
貌似并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并联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