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这样装对不对?

楼主(2015-11-13):
想钻改铣,换轴承,网上买的角接触的,不知道正确安装方式,请教各位大大。

问题是这种角接触的轴承没有油封,不知要用什么润滑油?另外如何预紧?是紧外圈还是内圈? 我后面用了一个深沟球来固定前面的角接触,不是能不能通过加垫片来压紧?深沟球轴承后面用卡簧限位。

网友:
不明白,顺便学习。

网友A:
你能装紧吗?不是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装紧吗?不是这样装的。

请教一二呀. 角接触都是大边朝内,也就是背对背.现在知道要么锁紧角接触轴承的内圈,要么压它外圈,但条件有限,中间加垫片可能比较容易,然后卡簧一卡就妥了.

网友:
你这角接触没用,角接触安装是要有设计好的安装位置和锁紧螺母的,而且内圈对内圈 外圈对外圈之间的距离 都是得控制好的,装不好还不如深沟球。
你这东西最好是安原装配置装轴承,没什么好改的

楼主:
唉,买都买了,晚上装上了,实践出真知,效果不错。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二呀. 角接触都是大边朝内,也就是背对背.现在知道要么锁紧角接触轴承的内圈,要么压它外圈,但条件有 ...

轴承安装有一端是自由端,自由端轴承外圈是不能压紧的,要留一定的膨胀余量,不然轴温上升伸长不了会影响轴承或卡死。

网友:
          提高钻杆轴承精度是一个方面,磨损更为严重是钻套,楼主可以再检查检查钻套间隙,友情提示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安装有一端是自由端,自由端轴承外圈是不能压紧的,要留一定的膨胀余量,不然轴温上升伸长不了会影响 ...

多谢多谢,学着了!

楼主:
感谢各位提示,轴承外圈没压死.内圈有留余量.

网友:
前面应该是一个大滚锥轴承,后面一个小的角接触轴承或者小的滚锥轴承,因为杠杆原理,前面受的力大,后面受的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