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新加保姆没反应

楼主(2015-11-13):
如题una9 plus 没有+符号版本应该是旧版,刚买了保姆加入没反应,我使用就是01模式,是设置问题还是版本问题,请教。如图

楼主:
补充不使用保姆马上正常,没变更模式

网友:
保姆问题?

网友:
早期的版本不知道支不支持啊

网友A:
本来就没反应好吧 。。插上电池直接充就行了 保姆会亮灯检测电池在那个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没反应好吧 。。插上电池直接充就行了 保姆会亮灯检测电池在那个口

我说的没反应是已经插上电池,你看图已经插了两块电池了。

网友B:
接保姆要调到02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保姆要调到02模式

你说的02是una6才对,9是01的,基本可以确定了,是版本问题,我这个版本a9不能接新保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A9也想收一个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A9也想收一个保姆

解决了,是版本问题,旧a9要用旧保姆,但已经找不到买不到。新a9就配新保姆,现在都是新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版本问题,旧a9要用旧保姆,但已经找不到买不到。新a9就配新保姆,现在都是新版的。

是你的A9是新版本,保姆是收到个旧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A9是新版本,保姆是收到个旧版本啊?

不是,刚好相反a9旧版,保姆新版,现在买不到旧版保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刚好相反a9旧版,保姆新版,现在买不到旧版保姆。

加个QQ77168925,怎么识别是老版还是新版,可以的话,把你收的到保姆转给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