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过【FLYSKY 富斯 FS-GT3 3通道 2.4G遥控器 】的模友一种情况

楼主(2015-11-13):
使用【FLYSKY 富斯 FS-GT3 3通道 2.4G遥控器 (含接收机)】一段时间后出现一通道不能插舵机的情况,即一通道不插入舵机时电调电机运转正常,插入舵机后红灯变暗控失效,此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舵机有问题

网友A:
我的FS-GT3B用了一年多,沒碰撞沒濕水,有效距離忽然降至50米,現在家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S-GT3B用了一年多,沒碰撞沒濕水,有效距離忽然降至50米,現在家閒置。

有可能是枪控的天线断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一通道插口有问题或者换个舵机试试···我之前用AT9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查明是舵机线内部问题··插上后接收机指示灯变暗··操作没反应···

楼主(2016-02-13):
谢谢各位模友。

网友:
友情提示,玩模型买个好点的控没多少钱,模型失控了的损失绝对可以买个好控了!

网友:
一定要好控,减少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FS-GT3B用了一年多,沒碰撞沒濕水,有效距離忽然降至50米,現在家閒置。

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