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的HDMI怎么用?

楼主(2015-11-13):
肥鲨HD视频眼镜,用HDMI线连接电脑后怎么没有反应?连接电视的机顶盒也没反应,不应该看不了视频吧?哪位大神会用呀?

网友A:
看电视应该买索尼T3 亲~哈哈哈 不解释~请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视应该买索尼T3 亲~哈哈哈 不解释~请百度

毕竟有这个功能,总得知道怎么用是吧

网友:
把电脑的分辨率调到800x600 在试试

网友:
Fatshark.com 说最高支持输入分辨率是720p60/50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我试试

网友B:
可以的 买一根好点的hdmi线 曾经买过一根20元的不行 然后还有一个micro hdmi转换头 眼镜调成 hdmi 2d 关掉图传即可 支持720p

楼主:
刚发现,电脑调不了720P……

网友(2016-02-23):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买一根好点的hdmi线 曾经买过一根20元的不行 然后还有一个micro hdmi转换头 眼镜调成 hdmi 2d 关掉 ...

按照您说的方法,买了一根Micro转HDMI的线,接显卡的HDMI和眼镜,开眼镜关闭图传接收,设置为HDMI2D,电脑分辨率设置为800*600或者1280*720,两个屏幕复制或者扩展,都不行呢,眼镜里面没有任何图像信号,是不是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C:
你切换,显示模式了吗?我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切换,显示模式了吗?我都可以

切换HDMI了,没用,不知道是线的事还是电脑的事

网友D:
首先关掉 接收机 就是眼睛下边的那个小开关  然后插上HDMI  然后选择 HDMI模式 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关掉 接收机 就是眼睛下边的那个小开关  然后插上HDMI  然后选择 HDMI模式 就OK

好的回去试一下,多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去试一下,多谢啦!

分开测试。首先用电视机测试你的HDMI电脑接口确实正常,因为电脑软件这块驱动有问题也是不能显示的。
其次,HDMI其实有好几个版本,之间兼容性不太好。线都分好多个版本。而且可以肯定。20块的HDMI线是垃圾。我的PS3用一个转DVI的接口连接到显示器,我有两根线,其中一根显示器不亮。。但是这两根线在电视上都可以。

总结,HDMI接口与接口之间有版本区分,线材也有版本区分。而且据我估计,显卡的HDMI接口版本肯定是高于肥鲨眼睛的, 毕竟肥鲨这个功能纯属附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开测试。首先用电视机测试你的HDMI电脑接口确实正常,因为电脑软件这块驱动有问题也是不能显示的。
其 ...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F:
我的HD2搞不定HDMI.不知道LZ成功了没

网友:
我也一样。但是我用HDMI连接电视机顶盒的时候,会闪一下画面,然后就全黑了。我目前用的连接线是肥鲨自带的hdmi连接和转接口

楼主(2016-04-25):
引用 网友F:
我的HD2搞不定HDMI.不知道LZ成功了没

搞不定,就出去飞时候用吧

网友G:
眼镜下面接收机的开关要关掉才能连接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眼镜下面接收机的开关要关掉才能连接hdmi

好的,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