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好盈V4 60A的同志要注意了,如果你打算配花的H2520 10极电机就放弃一样吧

楼主(2015-11-13):
准备用好盈V4 60A的同志要注意了,如果你打算配花的H2520 10极电机就放弃一样吧

花的H2520 10极电机,需要设定进角18度,驱动频率24KHZ,不然电机会抽,而V4没有设置驱动频率的选项,但V3有,我就不懂为什么好盈V4要取消这个设置选项了

有的同学会说V4的48KHZ会自动适应,但是很不幸的是,V4就是适应不了花这个电机,没办法,V3如果用32KHZ也不行,照样会抽,必须用24KHZ

所以,告诫下准备升V4的同志,如果你是用的花的H2520 10极电机,考虑清楚再升,别像我一样,这下麻烦了,还要买个8极电机,烦死

最后,真要好好的吐槽下好盈,为什么在V4上要取消掉驱动频率的设置呢,希望后面的固件可以把这个功能加上

网友A:
50A v3蝎子2520巨热,以为60a V4可以飞蝎子2520了
难道还是YGE,k牌,cc靠谱??

网友:
为了定速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A v3蝎子2520巨热,以为60a V4可以飞蝎子2520了
难道还是YGE,k牌,cc靠谱??

终于有人提出了,借机请教一下:
我的两个飞机,一个forza450ex用JR电机 1750kv配好盈50A V3,另一个X3用蝎子2520配好盈50A V3。我就是发现2520发热量远远大于JR电机。在2520电机,从8khz到32khz都试过了,进角从5度到15度也都试过。就是发热大,您知道为什么吗? 难道蝎子电机内阻大?导线用料差?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吗?

网友:
我还是坚持50,60飞480没必要,60还是为了适应富丽电机,后期慢慢修改出固件吧

网友C:
50A够 450-480用了,升级60A纯浪费、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D:
如何看2花牌2520电机是10极还是8极?我有两台花牌2520 6S电机,一台用V3默认设置飞还可以,另一台用黑火55A默认设置,偶尔会喘。好盈v4 60A能用V3的设置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提出了,借机请教一下:
我的两个飞机,一个forza450ex用JR电机 1750kv配好盈50A V3,另一个X3 ...

问下兄台,我的450ex原装马达电调搭配下60油门飞下来马达都滚烫滚烫的,jt马达和好盈v3搭配效果如何?温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兄台,我的450ex原装马达电调搭配下60油门飞下来马达都滚烫滚烫的,jt马达和好盈v3搭配效果如何?温 ...

你这么算,理论最高转速 = 马达kv * 3.8 * 电机齿 / 大齿。 如果你实际主旋翼转速低于理论值85%,往往就会过分发热。最好控制在85%以上。
如果你长期60%油门,一般会过热,甚至损坏电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提出了,借机请教一下:
我的两个飞机,一个forza450ex用JR电机 1750kv配好盈50A V3,另一个X3 ...

具体问题我也说不清楚,jr 450ex电机貌似和鞋子2221电机一样。2520已经搞死了我,我对比了一下空载电流,发现2520果然很大,貌似是2221的两倍,发热应该是很热,可我的2221没那么热啊。蝎子电机,据说特点就是,不热不蝎子,热也热不死
但是据说cc 50 edge却发挥的很好,好盈 60a 据说不是增加了active free wheel功能么?log功能么?秒了k牌!!我只能静候佳音了,对国产还是很期待,所以还是很期待60A上市。

测试电机是下面这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我也说不清楚,jr 450ex电机貌似和鞋子2221电机一样。2520已经搞死了我,我对比了一下空载电流, ...

谢谢分享参数,难道我又要再买一个2221? $ $ $ $ $ $
我也是很期待好盈60A V4。期望国货替代K牌。继续拭目以待。

网友:
花牌8极电机和10极电机我都在飞,都搭配好盈60 V4,没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
之前用50V3,也是15度+32KHZ很正常,不排除个体差异问题。

另外关于PWM的问题,公认旗舰K牌就是没有的,并且更进一步自动进角,好盈还需要继续加油啊,虽然60V4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定速效果不输koby,小鸡绝对首选。

网友:
一直对贴牌电机无感,还是用品牌货吧。

网友:
好盈V4 60A所有卖的都是富丽的代理,这款电调已经成为富丽的定制款了,就是给380定做的。你要是不飞380,480用50A就够用了,没必要纠结这个60A。

网友:
v4飞2221行不

网友:
已经飞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看2花牌2520电机是10极还是8极?我有两台花牌2520 6S电机,一台用V3默认设置飞还可以,另一台用黑火55A ...

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人提出了,借机请教一下:
我的两个飞机,一个forza450ex用JR电机 1750kv配好盈50A V3,另一个X3 ...

蝎子电机官网的推荐的驱动频率和进角都是匹配它自家的电调的,用别家的电调话可以致电咨询蝎子,他会推荐你用12度以上的进角,然后更高的驱动频率。

网友F:
关于蝎子电机发热高,并不是导线用料不好,而是功率大。
像汽车的40A发电机,手是基本放不上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电调是通过电机的EMF来确定电机的位置。
有时由于电机的绕线方式,或线径,这个EMF信号并不是“干净”的
所以K牌有个KSA(mode 10)专门用于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的话不是我说的,是我在HF上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蝎子电机发热高,并不是导线用料不好,而是功率大。
像汽车的40A发电机,手是基本放不上去的。
还有 ...

电机热可以理解,电调热也可以理解,功率都在这里摆着,如果电调驱动本身就不能很好的运转电机,热与不热都无关紧。
因为k和yge都有act freewheel这个功能,自己对于山寨yge的yep也有好感。hw这次推出的60a v4带了log,也有了act freewheel功能,杀伤力很大,可以算是国产精品了,很想尝试一下。
但是很多资料都不全,虽然搭配alz 380早已开始销售了,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有人问我,你要说明书干嘛?拿来就用嘛!我无言以对。从说明书使用很大程度上就了解了一款设备的性能。
so,我还是老实的用我的edge 50a

网友(2015-12-13):
蝎子2520用V3已经妥妥的了。要稳定主要还是要买高C数的电池。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们好!

针对楼主提到的问题,现回复如下:

1. 铂金60A V4是一款通用型产品,并非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特定厂家定制。
2. 经过实际测试,铂金60A V4电调和花牌xx型号10极电机匹配良好。楼主反馈的问题,也许不是由于兼容性造成的,我们正在和楼主联系,并做进一步的分析。

大家若有好盈产品技术上的问题,请发邮件至:FAE_Air@hobbywing.com咨询。

网友:
官方答复了。。。坐着抬头看~~

网友:
整想问问,好盈有没有计划出v4的100hv或者120hv的电调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们好!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v4取消了遥控设置功能,蓝牙设置出了吗?难道非得买设置卡才能设置?这一点感觉做的不大地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一下,为什么v4取消了遥控设置功能,蓝牙设置出了吗?难道非得买设置卡才能设置?这一点感觉做的不 ...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定卡考虑,若各位觉得这种困难不算大,我们会重新评估是否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 ...

谢谢回复!v3选项也挺多的吧,用遥控器设置感觉挺方便的,听着声音来就行,至少可以少花一百多买个设置卡,其实设置卡买来可能用不了一两次就放那儿不用了,毕竟大部分是屌丝玩家,能省点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 ...

还有就是听说用电脑设置的话也得通过设置卡,难道就不能一条数据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 ...

  再请问,V4 60A还没有正式上市么?是还需要做测试么?

网友(2016-04-26):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 ...

请教一下好盈科技:
我的亚拓550L配好盈120V4,按50%油门,0螺距做过两次标定后分别得到的标定速度是77X1000和80X1000,油门设到90%和93%,只得到2400左右的大桨转速,飞行不够力呀,掉转,最大电流都达到过194A了,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
原来厂家都在论坛蹲守这咧.....

网友(2017-01-05):
引用 网友G:
尊敬的用户,您好!
因V4系列参数项有15项之多,用遥控器设置太麻烦了,很难辨别,故关了。非逼用户购设 ...

好盈,这不科学,这让gy520看灯调试情何以堪,100也是钱啊

网友I:
我就说我的体验,50v3配花牌十极8度会抽,12度顺畅没出现抽。发热量,蝎子肯定比花牌大,同样12度也没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就说我的体验,50v3配花牌十极8度会抽,12度顺畅没出现抽。发热量,蝎子肯定比花牌大,同样12度也没抽

...

哪里抽,8度12度是什么东西

网友:
60A我是拿来飞500的,你们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A v3蝎子2520巨热,以为60a V4可以飞蝎子2520了
难道还是YGE,k牌,cc靠谱??

师父
10级1880KV 电气转速过高,铁芯发热巨大
和电调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A够 450-480用了,升级60A纯浪费、也是给自己找麻烦。

老大,V4相比V3有质变
只是小电机,反应不出来
举个例子 V3 咋定速K700 K800
不能多说了。。。。。